[工仪] 问下做过坛友p150pro 电子负载问题

楼主(2025-09-20):
问下做过这个p150pro 电子负载问题。这个控制板输入10v或者9v。XL4001输出只有7.35v,4脚电压检测是1.23v。按照原理图是8v输出。不知道哪里出错了。下面图片有我测试的电压。
XL4001在输入10v的时候测STC单片机VCC脚 电压在5v到5.8v波动。接CH34O串口烧录程序。也无法写入固件。请教一下大佬有知道咋回事的吗?
元器件都是按照原理图的元器件安装的
在问下这个控制板在不写入固件屏幕的背光灯会亮吗?

网友:
不要单独加电源,就用串口板上的5V电源加到单片机上,还有点烧入的时候需要吧单片机电源突然复位一下才可以烧入

网友:
厉害,这种板子也自己焊接

网友:
成熟电路,看下是否选择的元器件有问题。

网友:
看帖子长了不少知识

网友:
来学习一下,买个成品二手的三四百

楼主:
好了能写进去固件了,好像烧录器坏了。换个可以了

楼主:
折腾好了,一个电阻焊接错了,吧8050三极管焊接成了8550

楼主:
焊接好了,显示了

网友:
厉害,还自己写。。,,谢谢分享

网友:
折腾真是一种乐趣。

网友:
这板子焊的不错!

网友:
还需要激活的呀

网友:
这个好像自己做多了还得掏钱买号吧,一个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