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一个IPTV机顶合,怎么让2台电视机,共同使用?

楼主:
一个IPTV机顶合,怎么让2台电视机,共同使用?

我家电信宽带只有一个IPTV机顶合,但客厅和卧室各有一台电视机。我想让2台电视机共享这个机顶合。
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和建议?我想用HDMI分配器,一分二用HDMI线连接起来使用。又怕HDMI线太长

导致信号不好。布线又困难。最好有无线的方式。

网友:
可以到恩山学习下组播转单播,这样手机电脑盒子都可以看

网友:
海鲜市场淘个破解的机顶盒,成本最低。

网友A:
电视机需要同时开且要看不同的频道吗?

网友:
研究一下组播技术,或者买HDMI转光纤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需要同时开且要看不同的频道吗?

那不用,可以一台用时另一台不用。但遥控又是个问题?不一定行。

网友:
我两个房间用的是两个机顶盒,一个是送的。另一个是买的,也是广电的。并且每月交10元钱。用一个机顶盒,广电不同意/

网友:
HDMI分配器+遥控转发器。

网友:
既然你距离比较远,肯定是不可能同时看两台电视机了吧?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人工搬运,你看哪台,就哪台接机顶盒。

网友:
一台电视接AV插口,一台电视接HDMI插口,看看机顶盒能不能AV和HDMI同时输出

网友:
用第二台电视机,换个台岂不是要来回跑?

网友:
海鲜市场淘个破解的机顶盒,成本最低。+1

网友:
这样也只能看同一个节目吧

网友:
直接用不了吧

网友:
为什么对电视如此执迷?

网友:
现在都没多少人看电视了,竟然还有人在卧室看???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日

网友:
这需求我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就考虑过了,所以当时是从客厅往卧室拉了VGA电缆。预埋的VGA电缆中有三根同轴缆,正好传递左右声道加视频信号。另外还有4根普通电线可以用来回传红外遥控信号。

网友:
如果要看IPTV特定的频道,买个和你现在一样的机顶盒,去闲鱼找人刷成和你现在机顶盒一样的固件,包括MAC和SN,然后看哪个电视就开哪个机顶盒,不用来回搬了

如果没有特定频道的要求,去闲鱼买个破解的机顶盒就行了

网友:
以前看到过有线转接器,需要加装AV线和红外线接受线路,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无线的没有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