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钳形表VC903求助PTC型号

楼主(2025-09-20):
前几天把闲置十五年的超短波电疗机搬出来用,输出端接加热电极的肯定是低电压,后来闲的,想量一下输出端频率,拿来三年前买的众仪钳形表VC903插上去量,数字30几M老跳,怀疑太低了,持续大概有20秒,停下来后,拿表时,发现表后壳发烫有变形,赶紧拆开检查,发现有个PTC1一摸就碎了,板上只剩一只脚,后来问了售后也只告知板上的信息:PTC 1.5K!具体什么规格大小不知道。想请教师傅帮忙看一下手里的表,这个元件准确型号,谢谢!
WZ3还是5、6?搞不准温度系数
我发的图上了没?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没这个表,等坛友解答

网友:
数字是直径,阻值1.5k,温度不用管,随便买,频率档位一般有限制电压幅值,可以悬空一支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