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增加植酸档,可能成为电饭煲下一个创新

楼主(2025-09-20):
虽然都说吃糙米有利于健康,其实,忽视了糙米中大量的植酸会阻碍人体对钙,镁,辛等矿物质吸收

老祖宗发展出来精米不仅仅是口感好,也是更有利于吸收,虽然,丢失了膳食纤维

而降低植酸有效可行的办法,就是35-40度温水激活植酸酶

不幸的是当前电饭煲保温挡温度普遍是65度左右

如果能有一个35-40度温度按键,会是一个新卖点,我希望电饭煲厂家能看到

我们自己如果改造现有电饭煲,能创造一个35-40度温度档?

我知道最简单是单片机源代码修改一下即可,但厂家不可能公开源代码

我能想到用其他单片机,全新写一个恒温程序,大家还有什么奇思妙想吗?

楼主:
我能想到的最简单方法是买一个鱼缸用的加热器

网友A:
……这个毫无新意好吗,就一个恒温程序名字都改了NNN遍了,酸奶、纳豆、米酒,你随便找一个这种专用机器,或者有这种功能的隔水炖、电饭锅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主要是吃糙米的人不多。以前条件不好的时候,吃不去全粳米,也是糙米粳米混合着吃。

网友B:
没插座,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插座,差评。

电饭煲工作要插插座的,有联系,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毫无新意好吗,就一个恒温程序名字都改了NNN遍了,酸奶、纳豆、米酒,你随便找一个这种专用机器, ...

是的,这个方法好

网友:
其实电饭煲好多功能都用不上,就一键煮饭。

网友:
我自己用的买只有个定时器的电饭煲,简单

网友:
又有新概念了

网友C:
酸奶,40度8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酸奶,40度8小时。

35-40度温水激活植酸酶 ------ 这个符合楼主的要求吗?

网友D:
不知道怎么个意思,3 40度可以煮饭不成,没有很仔细的看见谅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能想到的最简单方法是买一个鱼缸用的加热器

有人告诉我他们那里用电热毯裹起来做  应该有N多年了吧

劳动人民有的是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怎么个意思,3 40度可以煮饭不成,没有很仔细的看见谅

用30-40度温水浸泡糙米,才能最大程度降解植酸这种有害成分

不是吃到肚子里的食物都能被吸收,植酸还阻碍其他营养的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人告诉我他们那里用电热毯裹起来做  应该有N多年了吧

劳动人民有的是办法

裹起来做什么?
我是为浸泡糙米创造一个30-40度的恒定水温
我只是为了浸泡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30-40度温水浸泡糙米,才能最大程度降解植酸这种有害成分

不是吃到肚子里的食物都能被吸收,植酸还阻 ...

那这个应该很容易实现啊,现在电饭锅都是带芯片的,只是改一下程序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应该很容易实现啊,现在电饭锅都是带芯片的,只是改一下程序就OK了 ...

理想主义
理论上是这样
厂家不会给你源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想主义
理论上是这样
厂家不会给你源代码

厂家不搞可以自己搞个芯片自己弄,我们公司就是做温控器的,上下两个探头,这个难度应该不算大,只是有没有价值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裹起来做什么?
我是为浸泡糙米创造一个30-40度的恒定水温
我只是为了浸泡 ...

你需要的低热度  恰恰是电热毯可以提供的,它面积还不小

其它就靠你自己联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