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惠威m200mk3+维修在线求援

楼主(2025-09-20):
最开始的故障是主音响低音无声高音正常,然后我发现音频芯片这里有两个点粘锡了,我拿托锡带脱了下,发现是下面的触点粘一起了,现在的问题是能链接蓝牙,主副音响全部无声音了,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看这两个引脚的焊盘貌似本来就相连的。是不是静电什么的干了坏事儿?

【编辑】PCM9211貌似45,46脚是电源GND和VCC?

吹下来仔细看看吧

37脚的铜箔是不是脱离了PCB。。。。。。

网友B:
最后一张图,右边,底下往上数第3第4个引脚是不是连锡了?芯片左边从上往下第一个脚的铜箔移位,看一下是不是铜箔断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图,右边,底下往上数第3第4个引脚是不是连锡了?芯片左边从上往下第一个脚的铜箔移位,看一下是不是铜 ...

最早的时候我就是看见它连锡了,那个时候还能放出声音,只有主低音喇叭不响,然后我拿托锡带把那个位置托了一下,才发现是主板上粘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两个引脚的焊盘貌似本来就相连的。是不是静电什么的干了坏事儿?

我托完锡就是发现它下面的触点是在一起的,网上看到其他机是分开的,不知道是做工问题还是损坏。

楼主:
目前的问题是有线音频输入跟蓝牙都播放都没声音

网友C:
完了故障扩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托完锡就是发现它下面的触点是在一起的,网上看到其他机是分开的,不知道是做工问题还是损坏。 ...

不是你拖掉的位置,是对面那一排引脚,丝印正面对着自己,右边从下往上数第3第4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了故障扩大了

是勒是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两个引脚的焊盘貌似本来就相连的。是不是静电什么的干了坏事儿?

【编辑】PCM9211貌似45,46脚是电源GN ...

托锡拉偏了一点,我侧了一下链接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拖掉的位置,是对面那一排引脚,丝印正面对着自己,右边从下往上数第3第4个引脚 ...

其他几面没动过,只动了被粘触电那一排,用的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两个引脚的焊盘貌似本来就相连的。是不是静电什么的干了坏事儿?

【编辑】PCM9211貌似45,46脚是电源GN ...

网上说这个芯片里面有程序是吗,换新的是不是要重新写程序

网友D:
还是老款模拟功放的耐用,我那个用了2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老款模拟功放的耐用,我那个用了20年了

数字功放就是问题多

网友:
围观一下壕悬赏

网友E:
37脚铜箔拖断了。

网友:
确定电源没问题?

楼主:
芯片拆下来了,有三个掉点,现在的难点是不知道咋个找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37脚铜箔拖断了。

嗯嗯,拆下来了,这个接点有可能直接在前面吗

网友:
焊接技术需要提高,烙铁温度已经过了,搞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