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调压模块做了个充电器

楼主:
捡了个32650磷铁酸锂电池,手里没3.2v充电器没法充电。但是也不至于捡块电池再去买充电器。于是用手里库存的mp1842调压模块和一个车充上拆的电压显示模块组装了一个充电器装在了耳塞盒里,输出电压调到3.4v用万用表测量是3.49v给磷铁酸锂电池充电应该差不多吧
截了一段带usb公头的线做输入,电压显示模块上带自带usb母头输出。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又寄到宝宝了

网友A:
据说锂电池充电要求比铅酸电瓶严,不允许过充。你这样做充电电流合适吗?32650磷铁酸锂电池 充电电流要求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锂电池充电要求比铅酸电瓶严,不允许过充。你这样做充电电流合适吗?32650磷铁酸锂电池 充电电流要求多 ...

电池上有保护板,应该可以自己调节吧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电流应该在0.3C-1C范围比较安全。也就是锂电池安时容量的0.3-1倍左右;例如锂电池安时容量是10AH(安时),则充电电流取3-10A比较合适,取6A比较合理,不建议快充,这样比较安全。磷酸铁锂电池一般可以使用1C或更高(15C)的充放电电流。

以上是网上查到的。个人观点:保护板不是调节板,能起到保护作用但不会调节。

网友:
存货还不少左一个模块右一个

网友:
我也经常这样做,正常调到3.6v,安全电压3.65,直接串电阻,4.2v也冲过

网友:
不错做的挺小巧

网友:
这个方法比较方便,可靠性如何。

网友:
铁锂电池正常的充电电压为3.6v,用3.49v会充不满电。

网友:
这迷你稳压模块没有恒流功能吧?只是恒压,那么充电时电流就不可控,模块会以硬件能承受的最大电流放电,就好比你正常时能背30kg水泥上五楼,喝了红牛拼命能背40kg上五楼,好!现在就让你背40kg,有一车水泥等着你下货……这类模块虽然很多写的3-32v,电流2a3a之类的,实际上1A就很烫了,2A烫的不敢摸,长期用很快就会报废。

网友B:
磷铁酸锂没那么娇贵,我十多年前一个两串的磷铁酸锂电池,没有保护板,充电器故障,到了7.2V没停,一直充到9V,上午充的,晚上回家一看,电池都发烫了,拿下来放了一点电,又静置一天发现没问题,没鼓包,电动螺丝刀用的,一直到现在还是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磷铁酸锂没那么娇贵,我十多年前一个两串的磷铁酸锂电池,没有保护板,充电器故障,到了7.2V没停,一直充到 ...

好像铁锂过充过放都不太影响

网友C:
这个小模块好像只是降压模块,并不是恒流模块,用于充电的话估计寿命不会太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模块好像只是降压模块,并不是恒流模块,用于充电的话估计寿命不会太长的 ...

只是偶尔给电池充下电不至于电池被饿死,其实电池我都用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偶尔给电池充下电不至于电池被饿死,其实电池我都用不到

那就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