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如何区分EMMC还是UFS?拿到一片颗粒Foresee NCEMBSF9-64G

楼主:
拿到一片颗粒Foresee NCEMBSF9-64G,请问如何才能区分是emmc还是ufs

emmc颗粒除了贴ns1081还有其他方案吗
另外这种颗粒可以不同容量不同品牌混贴吗

网友:
小容量一般是emmc,1081可以混贴,容量是最小那颗的2倍

网友A:
1.直接搜索料号,一般直接就会显示或者显示相似型号是emmc还是ufs

2.还有gl3224,gl3227这类读卡器主控
3.一般不能混贴,记不清有个什么主控多贴的话按所有emmc中容量最小的那个算(比如一个2g一个32g总容量算4g)

网友:
EMMC因为集成度比较低所以外围脚比较少,UFS集成度高所以脚位会比较多,当然最靠谱的还是直接找料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接搜索料号,一般直接就会显示或者显示相似型号是emmc还是ufs

2.还有gl3224,gl3227这类读卡器主控

读卡器主控好像都是2.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卡器主控好像都是2.0的

不是的,只是大部分方案是类似转tf卡的那种4bit模式,3224的SD卡部分支持8bit模式,HS200,理论最高100MB,反正我做的3224测试架找了颗新的emmc在RAW下读取跑到了100MB,要是3227这种支持HS400的速度会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只是大部分方案是类似转tf卡的那种4bit模式,3224的SD卡部分支持8bit模式,HS200,理论最高100MB ...

我的意思是市面上能买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市面上能买到的

那确实,一般的读卡器的tf/sd卡连接器都是4bit模式的,最高40MB
不过开源广场的这个GL3231方案的作者在评论区说4bit"速度不会超过104mb/s",GL3231主控方案倒是市面上有卖的(找到的有闪迪大师,雷克沙LRW450U之类的),说不定这种读卡器在4bit模式读卡速度会快一点
GL3231超频SD/TF读卡器 - 立创开源硬件平台

网友:
跟着大老们学习。

网友:
这种看脚位应该就是em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