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号mzmix电动车的控制器怎么改电压?

楼主(2025-09-20):
48v想改成60v,应该是通过升级固件可以改,但是把控制器通电了也找不到蓝牙设备,这款控制器应该是不带蓝牙模块的
那么它的蓝牙模块是需要外配吗?

网友A:
这种也不可以开放给你改,肯定不安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也不可以开放给你改,肯定不安全啊

这是技术贴呀,不应该讨论安全问题。

网友:
有一种控,有两条线接上是60V,断开是48V

网友B:
固件升级就行?你有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升级就行?你有固件吗?

我没有固件,听说要售后才有

网友:
标的48,应该改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