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北汽EU5低压系统漏电小电池亏电行车记录仪维修完结篇

楼主(2025-09-20):
书接上文,前两天腰瘦累了腰痛,没精力搞这个车,就先搁置了耽误了几天,今天好些了,研究一下,其实就是测一下回装记录仪后车的锁车静态电流,

安装好记录仪,正常启动后下车锁车

大概维持两分钟高电流后稳定在3A

之后电流维持在100毫安左右大约10分钟

最后电流稳定在10毫安左右,证明车已经休眠,反复测了两次,再结合之前观测的CAN休眠的过程基本判断已经排除故障
在朋友修理厂用检测仪读取了一下记录仪的故障码,显示有高温和通讯的故障这些都是已知的,先消了吧!

回装好饰盖

在车机里看一下图像正常

至此,维修完毕,感谢各位网友的连续观看,我也仔细阅读过网友的评论留言,谢谢大家!

网友:
待机10ma算正常

楼主:
是的,经过测试能稳定10左右了

网友:
原车带的记录仪就是复杂

网友A:
结论就是行车记录仪电容故障

网友B:
记录仪可以接在熄火断电的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论就是行车记录仪电容故障

是的,就是时间拉的长了,诊断顺序要有,分享的也是思路和方法

网友:
行车记录仪故障

网友C:
绑架黑表笔的思路,值得推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绑架黑表笔的思路,值得推广。

这也是从网上学的,这维修思路和技术基本就是我的极限了

楼主:
这几本就是我极限的思维和技术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录仪可以接在熄火断电的线上。

原车记录仪,功能多且涉及了比较复杂的通讯

网友:
这次算是彻底修好了,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