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4、4056等充电状态指示灯的LED耐压是多少的?

楼主(2025-09-20):
RT,都是一端接CHRG脚,串电阻后另一端再接VCC的,但这颗LED耐压是多少?

网友A:
这芯片输入电压建议5.5以下,6v就发热厉害容易坏了,led指示灯有个1k的电阻限制电流,电流最多也就5ma,基本上都能够承受,室内LED指示灯其实有0.5ma就可以了,可以用5-10k的电阻,
不同颜色的led发光导通压降不一样,多出来的电压都在电阻上面。

网友:
管它耐压多少,在这里不超过5V,做好限流就行了

网友:
根据欧姆定律算下

网友B:
https://item.szlcsc.com/datasheet/TP4056-MS/8533532.html
芯片手册上说这两个引脚最大就0.6v,平均0.3v,电压比想象的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输入电压建议5.5以下,6v就发热厉害容易坏了,led指示灯有个1k的电阻限制电流,电流最多也就5ma,基 ...

能分析出耐压多少么,比如我要换到其它地方用时...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szlcsc.com/datasheet/TP4056-MS/8533532.html
芯片手册上说这两个引脚最大就0.6v,平均0.3v ...

这个DATASHEET上咋两颗指示灯用了同一个1K电阻???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日

楼主:
谁把标题改了,40XX又不是只有TP一家,我写的TP等40XX没毛病啊...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日

网友C:
CHRG脚一般是红色LED,而红色LED的正向电压一般是1.8V, 如果是黄绿色那么电压就是2.1V, 绿色兰色和白色一般是3.0V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分析出耐压多少么,比如我要换到其它地方用时...

led上反向并个3.5v稳压管可以钳位到3.5v,前面串好适当电阻限流

网友E:
led耐压多少不重要,220v的市电一个合适的电阻串联上也能常年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RG脚一般是红色LED,而红色LED的正向电压一般是1.8V, 如果是黄绿色那么电压就是2.1V, 绿色兰色和白色一般 ...

这个电压是导通电压还是耐压?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上反向并个3.5v稳压管可以钳位到3.5v,前面串好适当电阻限流

这不就整复杂了么?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d耐压多少不重要,220v的市电一个合适的电阻串联上也能常年亮

净瞎说什么大实话...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分析出耐压多少么,比如我要换到其它地方用时...

这个应用场景根本就不考虑耐压啊,耐压的控制管在芯片里面。
发光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一般是十多v,小电流击穿也不会永久性损伤,比如插座指示灯的应用,
有个正向导通电压,其它的靠电阻或者什么控制管限制电流,正向导通电压以外的电压都电阻或者控制管承受,还有功率。高压的时候电阻和控制管上的电压和功率占比很大,还有脉冲掐位的控制方法,就像这个充电芯片的控制一样,导通的时候是简单串联,所以这个芯片充电电流不大,发热大,供电输入范围窄。

网友:
按接线图接就行了,其它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用场景根本就不考虑耐压啊,耐压的控制管在芯片里面。
发光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一般是十多v,小电流 ...

太复杂了,我的CPU要给干烧了...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日

网友:
我是看评论进来的

楼主:
找出一个之前论坛活动白嫖的4056小板,接上电用炮灰表量了一下,蓝色LED两端电压2.65V,没接电池红LED测不出来电压...

网友:
一般的LED的耐压都有30多伏,有的甚至达到80多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