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PPR管数显热熔器

楼主(2025-09-20):
朋友新买的热熔器,没用多久不加热。

可控硅后的硅脂还很湿润。

更换可控硅

网友:
看图片是可控硅烧了。

网友:
PCB上还有使用说明

网友:
这个牛。。。热熔器还带有电路板!估计不便宜!上了一百多。。。

网友:
这个熔管器做工用料比较实在。

网友:
头次见电路板的热容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温控数显版热熔器,可控硅这么不经用

网友:
融水管的  还可以显示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数显版热熔器,可控硅这么不经用

几率问题,还有的手柄壳子都老化酥脆了,板子还没事。

网友:
同样的我有

网友:
来看拆修PPR管数显热熔器。

网友:
换个功率大点的

网友:
温控支持数显的热熔器,比起普通的还不错

网友:
数显的感觉比较高级

网友:
板子上的印字是给装配工人看的吧?
数控的应该比PTC直接加热的温度准确,而且还能调整温度,水管工适合用,自己用一年不到几次的话买个普通版的就行了,主打一个省钱。

网友:
这个PDD价格很便宜的,不要以为是数控的就很贵。

网友:
拼多多锂电池的我也拆了只试了发热正常还没熔接过

网友:
图片没看全,那个黑白线接的是温控器吧,比较高级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