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逻辑芯片测试板2号

楼主:
之前做的逻辑芯片测试板有点大,装了很多不用的座子,电平指示灯不够用。于是重新做了一个2号板,电平指示灯增加到15组,数据输入10组,上升沿、下降沿触发各3组,还增加了电阻电容,可以直接配合CD4060、CD4069做震荡电路,在IC座每一个引脚都加了电平状态指示,方便观测每个引脚的状态。
直接看成品:

电路原理图如下:

布板实物图如下:

点亮看下效果:
20组指示灯全部接高电平

20组指示灯全部接低电平

数码管点亮

所有电平指示灯全部接低电平

所有电平指示灯全部接高电平

这个板子主电源输入串了一个20Ω电阻,万一使用中不小心短路可以防止过流。
另外加了一个插针电源输入,用了肖特基二极管防反接,恒流二极管限流。

这个电路压降1V,把输入调到6V,输出正好5V左右,后级短路时限流62mA。

再全方位看一下板子
正面:

背面

侧面

细节
左半

右半

这款制作时,我是按照草图先把元件全部插好再焊的,毕竟空间有限,位置要全部先安排好。
初草图跟最初布板如下:

焊接时用胶带、纸皮跟磁铁把元件固定起来,防止脱落。

先把单元电路焊起来

再在图片上画出供电线路走向,照此进行焊接

最后再补上几个104滤波电容

网友:
把电子产品做成了艺术品

网友:
简直像艺术品,太悦目了!

网友:
谢谢分享,没技术看不懂。

网友:
洞洞电路板上元件、引线布局划平竖直,看上去赏心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