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熊博士高频智能充电机86V30A

楼主(2025-09-21):
客户送修 描述不充电

外壳老旧。

进出电源线胶带缠绕

两路板子一样

底部绝缘有烧毁痕迹。

明显修过的板子。痕迹明显。充电器二手没跑。输出贴片电容烧毁

板子边缘有进水腐蚀痕迹

打孔,接线腐蚀处。

场管到先测量

点亮

输入输出从新接线。带负载测试红灯点亮。

网友:
楼主技术真牛,一下就找到故障点。

网友:
手艺杠杠滴!是不是超声波清洗的?

网友A:
技术不错,原来是两个15A并联起来的。。。。。。

网友:
好手艺的,精准找到故障点

网友:
不错,不常见的充电器,能说说损坏的原因和换了那些元件就更好了

网友:
怎么修好了都没有清洗一下,多难看

网友:
这是上过伊拉克战场了吧。

网友:
有技术,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原来是两个15A并联起来的。。。。。。

我也是没见过这样的,两并使用

网友:
像是垃圾堆捡来的

网友:
方便对比着维修

网友:
技术动手能力都强

网友:
86V30A,功率大,双风扇散热。

网友:
手艺技术动手能力都强

网友:
战损级成色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这第一次见不知道效率跟一块板的比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