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小新-15ARE 2020款笔记本黑屏不开机、偶尔开机后花屏,CPU及内存IC虚焊

楼主: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惠阳学校刘老师的联想小新-15ARE 2020款笔记本说使用中先是黑屏,然后后面能开机之后使用几分钟就开始花屏

下面是与刘老师的沟通记录,然后又说到她去了联想售后维修中心问过是主板问题,换主板要3000多块

我去联想售后服务中心查询了,换主板确实要3000多,太贵了,售后大家都知道只换不修的!

主板维修报价后,经过多日的纠结,刘老师最终还是决定了尝试修修主板,拿到电脑后可以开机,没多久就黑屏无显示了,强制关机后再开机又弹出下面的提示

后面快进系统时又黑屏了(指示灯亮)

看看笔记本背面的铭牌

故障已出来,但就是还没复现花屏故障,不管它了,据说此机型主板生产时用的低温锡,CPU很容易虚焊产生各种故障现象
拆开D壳后盖,里面除了风扇有较多灰外,其它地方还是挺干净的

拆下电池及散热器硬盘等

拆下主板

正反面看看

撕下主板背面的绝缘屏蔽贴纸后的样子

CPU来个特写,AMD品牌的

斜着拍一张

既然生产主板用的低温锡,加上故障现象,初步判定为CPU应有虚焊,准备先开干CPU,上面晶圆处贴上高温胶纸保护下

热风枪拆下CPU,底部周边有点点黑胶,拆U时感觉很容易拆下来,证明确实是低温锡焊接的

CPU处理干净,与钢网合个影

准备植锡

植好锡的样子,我用的是日本千住中温锡

清洗干净后的CPU

再处理好焊盘

准备焊接CPU

CPU打上适量的阿尔法焊油,焊好CPU

清洗下CPU表面

主板装机后测试了多次,开机仍无显示(按开机键时,键盘灯会亮下然后电源指示灯亮),维修前至少偶尔还能开机显示的,故障现象变了,难道是没焊好CPU,于是又拆下重焊了一次,故障依旧,屏幕再也不亮了,证明CPU应该焊好了,那是不是要么CPU耐不住高温走了或与内存IC通讯有问题,因为既然都是用的低温锡,也不排除内存IC也同时虚焊了!

管它三七二十一,拆下主板开干内存,共8颗全拆下

内存IC除胶后植好锡

依次焊好8颗内存IC,并清洗干净

看看整板,贴好绝缘贴纸准备试机

主板装机

装上电池等测试开机,屏幕亮起了小新LOGO,终于开机显示了,当然后面也进系统了

关机后重新打上新的散热硅脂,把所有部件及螺丝等装配好,风扇上的灰尘及电脑内部也清理干净

合上后盖打上螺丝

开机进系统测试了所有功能均正常,不再出现黑屏花屏等故障现象

完美修复联想小新-15ARE笔记本电脑
END

网友:
低温锡   的通病

网友:
建议大家不要买联想的产品。

网友A:
内存颗粒拆前标顺序没有?打乱顺序焊回去会不会有问题?
板载CPU和内存能让笔记本变薄,但没升级的可能了。用低温锡,还TM有虚焊的通病,良心想这是自掘坟墓了。

网友B:
为了环保,使用低温锡,可能在产品验证和烤机的时候测试不出来,但时间久了焊点断裂后,问题就爆露了
不知道后来的小新,都换成普通的焊锡了没

网友C:
那么多的人反映联想小新的问题。联想该反思了

网友D:
低温锡工艺除了焊锡变了,其他PCB什么的都没有变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内存颗粒拆前标顺序没有?打乱顺序焊回去会不会有问题?
板载CPU和内存能让笔记本变薄,但没升级的可能了。 ...

ram又不是rom,不管顺序的事情

网友:
低温锡通病涉及范围挺广的。

网友:
联想低温锡坑人。

网友:
联想的东西很多地方比较奇葩

网友F:
成功修复!低温锡还是经受不住使用时间的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颗粒拆前标顺序没有?打乱顺序焊回去会不会有问题?
板载CPU和内存能让笔记本变薄,但没升级的可能了。 ...

要依顺序焊接,不然可能会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环保,使用低温锡,可能在产品验证和烤机的时候测试不出来,但时间久了焊点断裂后,问题就爆露了
不知 ...

应该只是部分机型用的低温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成功修复!低温锡还是经受不住使用时间的考验。

这个板太好拆了,尤其没胶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ram又不是rom,不管顺序的事情

可能会有顺序的问题,有待验证
比如小米汽车里面的DDRAM,焊错顺序就不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多的人反映联想小新的问题。联想该反思了

太多问题了,质量真的不太好

网友:
目测要净化,先点赞收藏。

网友:
哎 都不知道 买什么的牌子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温锡工艺除了焊锡变了,其他PCB什么的都没有变吗?

其它的没影响的,就仅仅是锡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