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个鼠标怎么拆 没有一颗螺丝

楼主:
没有一颗螺丝,白色圆标签下面也没有螺丝。

网友:
毛巾包起来,左摔右摔上下摔

网友:
卡扣卡上去的

必须要撬了

网友:
就是这么拆。

网友:
卡扣的一半都是用大锤伺候。

网友:
相信大力出奇迹就行了

网友:
不是没螺丝,是没图片

网友:
大锤加菜刀,没有不开的

网友:
鼠标也是白色融到帖子里了吗看下鼠标背面标签,还有如果四角有脚垫的话,揭开,一般至少有俩螺丝。

网友:
前几天也修了一个鼠标中键,刚开始撬了半天也没撬开,最后发现就在上下垫脚里边有螺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