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混合的WIN7里,机械硬盘会自动APM和卡顿,必须激活

楼主:
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混合的WIN7里,机械硬盘会自动休眠和卡顿,必须激活

用硬盘APM禁用工具

网友: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网友:
没有遇到这一类的问题,DELL9020的致态256GM.2+HGST的1T机械盘,thinkpad的T460P 的M.2_2242的32G+希捷1T机械盘。都是win7,从家庭高级版到专业旗舰版。

网友:
卡顿来自C1强行归位操作,这个其实是保护磁臂和磁盘的行为,只出现在一些很古老的硬盘上,2012年以后生产的硬盘都可以手动设置APM跟AAM值的,而且大部分卡顿其实来自其他操作,跟硬盘关系不大

少用AI保智商

网友:
我的不存在类似情况

网友:
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换。

网友:
问题是win10用混合盘也经常卡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这一类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我遇到过但是和楼主说的不太一样,我用一个120G的固态硬盘当作系统盘,一个500G的机械盘当作应用安装、资料文件收藏,刚安装上去的时候很正常,把系统安装在固态硬盘上开机速度(从开启电源到进入系统桌面)明显比安装在机械硬盘上的时候快不少,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在开机过程中总是卡在戴尔logo那个界面很长时间,正常出现logo这个界面(logo下面还有个进度条)大概5秒就过去了,后来在这个界面差不多要20秒或者30秒左右才能过去,开机时间反而比用机械硬盘还要长,后来重新安装系统正常了一段时间后又出现停顿在logo界面变长的现象,最后干脆不用固态硬盘了,继续把系统安装在机械硬盘上,那个固态硬盘买了一个硬盘盒当作移动硬盘来用了。

网友:
电源管理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