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说说因经验不足或者麻痹大意受到的教训

楼主(2025-09-21):
各位请分享一下你们的经历。

周末带孩子回老家捞鱼,然后放这闲置鱼缸养起来。本来是件顺理成章的事,却忽然卡壳了。

打个小孔给大雨天溢水,本来还是用手扶着电钻的。后来电钻稳了,又想浇点水,就一手拿勺子。最后钻穿了,电钻急速下坠,应该是夹头伸出的3条铁把玻璃砸烂了。

瞬时人懵了,无语。然后就是考虑怎么丢的问题,玻璃是好东西,但废弃了也是大大的坏东西。后来想想,可以用玻璃胶再补补。之前好多只玻璃胶都是只用一半就放到凝固了,好浪费。

评论里嘲讽的不少,和预想的有点不一样

网友A:
累了,,电钻控制不稳了。。。
贴上有色膜,就会美观了

网友:
好,非常好,卖玻璃的又可以挣一笔了。

网友:
所以说,一心不能二用

网友:
所以长辈呵斥年轻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是有道理的。

网友:
周末带孩子回老家?手没力成这样,不会让孩子背锅吧?

网友:
赶紧甩锅给孩子

网友:
安慰楼主,吃一堑长一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累了,,电钻控制不稳了。。。
贴上有色膜,就会美观了

钻的时候加了点下压力。主要是麻痹大意了,没注意钻穿后的惯性。

网友:
经验就是这样积攒出来的。

网友:
这就是使用手电钻的弊端,如果是使用这个台钻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
可以用uv胶水吧,透光率约等于玻璃,可以凑合看

网友:
不是塑料的吗

网友:
破成这样了,直接换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钻的时候加了点下压力。主要是麻痹大意了,没注意钻穿后的惯性。

还是经验不足呀!要用双手拿钻,更保险一些在钻头上套个瓶盖做缓冲。

网友:
这个情况让人对玻璃鱼缸产生了恐惧。现在经常看见用PC板做阳光房的广告,不知用PC板做鱼缸是否合适。

网友C:
着急了,不符合  慢师傅  的名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着急了,不符合  慢师傅  的名头了。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经验不足呀!要用双手拿钻,更保险一些在钻头上套个瓶盖做缓冲。

经验不足又大意,尽管平时钻东西都遇到过最后钻穿冲击一下的情况,但那时就没想起这问题。主要是夹头的握爪伸出来了,不然可能撞不烂。

网友:
整块厚点的泡沫棉,穿过钻头套进去就好了,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