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华硕天选FA507更换屏幕-过程有点惊心动魄,我是地选人

楼主:
    某日朋友微信我。说儿子的电脑突然不亮屏,键盘什么的都能亮就是屏幕不亮,怀疑是屏幕坏了给我看看。。

拿到手发现这机子是华硕的FA507 .这个好像是什么游戏本吧,尽管是AMD处理器,但整机性能非常强悍,屏幕刷新率高达165HZ。独立显卡。对于我们老家伙来说,,场频再高也感觉不出来有啥不同。。上某宝看过,此屏幕又分很多种,不同场频价钱不同。。140HZ的200多,,165HZ的300多接近400,最便宜的60HZ都得100多。。这孩子特注意这屏参数,说是165HZ的。那我别无选择原本打算拿个140HZ的后来转念一想,怕小孩到时不乐意,又补钱改成最高配置的
    笔记本拿到手时。我还不能100%确定是屏幕不行。。通电两次后发现屏幕是可以亮的,屏幕下方有一段花屏,右方又发现有一条细小的竖纹,这个 你说是屏线导致也是说得过去的。。通电不到五分钟屏幕突然黑屏,键盘A.W.D,Z几个FPS方向键还是亮着的。关机重启又能亮,我一下也懵逼究竟是显卡。主板还是屏幕一时也不好判断 。这屏幕这么贵万一误判了退货还是不好说的。某宝的商家也是好心。再三喊我检查清楚再下单,否则发货过来不是屏问题免得扯皮。。于是我特意拿回公司接上投影机。测了几次,黑屏时投影很稳定一直有画面,那就说明显卡没故障。。拿回家再测,用手轻按右边竖纹一角,发现屏幕又多了一个暗块,这下我基本100%确定是屏故障。下单发货。
    屏拿到手我还不急着拆,先考虑怎么最安全把屏无损拆下。。以前我拆笔记本换硬盘内存之类,很少注意拔电池之类。。现在的电脑越做越娇嫩,锂电是内置的。不拔还真怕击穿了。所以第一时间肯定把背部卸下螺丝,把电池的插头慢慢推卸下,为了方便拆,把固定电池三颗螺丝也卸了整个电池拿下。

    然后就是分离屏幕与主机,手抠屏幕外壳边框,手得慢慢抠,尤其正下方位置,有大量高粘度背胶沾死,用力过猛会把框弄折,中间位置我用风筒热风档均匀加热,等背胶化开再用磁卡把中间划开。。。拧开方块胶贴,拧开两个螺丝,屏外框完美取下。
     剩下的就是裸屏,两边脚都有一条黑色的背胶条,用镊子撬一边慢慢绕,一定要慢,否则背胶断了屏不好拿,两边取完。就剩下屏线卡口,这里也是很关键的。屏线上有一层非常黏的胶要慢慢撕下,那个压屏线的小压框轻轻拉起,再用手捏住压框上面的拉条轻轻拔。。这样屏幕就轻松取下。。  (为什么这段要刻意写这么详细,之前更换屏幕就是这个背胶条拉断,还有屏线压框拉烂了。导致屏幕不好拿,差点把外壳搞变形了)
    整个最重要的环节已经完成。剩下就是拿新屏更换。。注意屏线要收好在固定位置。先不贴背胶条。。插上屏线摆好,通电测试好再贴背胶。
万一屏幕是运输搞坏或者本身质量问题,还能原封不动发回去。这个也很重要。
      好了,正所谓怕什么来什么。。通电那一刻。居然主机键盘连灯都没亮一下,电源灯也没显示。。这下感到背脊发凉,菊花再紧不会是我拆电池不小心搞主板来个静电击穿吧。。CPU。。南桥。。芯片随便一个烧了都够我赔的。。冷静。再冷静。。把电池小心翼翼装回去,再通电。涛声依旧。。一点反应没有。。。再把电池拆下。重新插电开机。。。冰冷的屏幕根本没有任何显示。。。。
      情急之下我只好把机器螺丝全部上好。拿到经营维修笔记本朋友的档口帮我测试。。。结果通电一切正常。。走得时候没带电源。这下才想起。回家把电源接头那边使劲按接了一下,打直流20v测量一下。19V稳稳的。这才忐忑不安接上笔记本。一切正常。。
      我回想估计当时电源线太长,我脚绊了一下就这么一下,把接电源那头扯松了,一场虚惊。。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反正拆这些高精端的电子产品还是得小心再小心。。。。
   由于吓的不轻,忘记拍新屏与旧屏的比较。旧屏是夏普。新屏是京东方。

楼主:
图编的有点乱。大家将就看。。。

网友:
修理的惊心动魄啊

网友A:
菊花一紧,身体反映强强烈啊

网友:
心脏病都快出来了,别干修理这一行了,还能快乐长寿,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菊花一紧,身体反映强强烈啊

啥是菊花啊??

网友:
不长干修笔记本。多修几台就好了。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心情跌宕起伏的

网友:
遇到过在家里搞怎么都不亮,拿到朋友那里去就是好的。。。怀疑是不是在后备箱来回颠簸好了。。。。。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现在的背胶、拉拉胶确实给拆卸带来不少麻烦,一不小心就扩大故障。

网友:
虚惊一场,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艺高人胆大,修好就是值。。。

网友B:
按说电池没装的时候还有可能是电源插头没插稳,但后来不是把电池扣上去了吗,还是不能亮机?这电池也是没电的?这多少有点太巧合了,害得折腾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说电池没装的时候还有可能是电源插头没插稳,但后来不是把电池扣上去了吗,还是不能亮机?这电池也是没电的? ...

直说吧,就是电源线扯松了 。电池已经不行了。冲了也白冲

网友:
先卸电池是关键,其他其实没那么娇气,坏不了,屏框那些卡扣水的一b,大力出奇迹掉也无防

网友:
电芯还是4串的聚合物啊

网友:
修好了就行,就当心脏按摩了

网友:
恭喜,修好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