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已结贴]求助:电动车后减震器如何拆卸,组装

楼主(2025-09-21):
谢谢各位建议,丝杆丝已经磨损,没有维修价值,买新了。

电动车后减震感觉不行了,一抬起来发现直接解体了,拆下来感觉上半部分还
有螺丝杆,里面应该有气缸,但是晃晃下面饿得这部分,除了泥水啥都没动静,而且没地方拆解,现在想组装上去,求助各位大佬让我省点钱,不用买新的。

网友A:
兄弟,该省省,但都坏成这样了,还是换新吧,舒适性会提高很多的。

网友:
网上买一对回来也不贵,真没必要这么弄,第一你没专业工具,换油封换液压油很费事,有这个闲功夫还不如多想想怎么多赚钱才是正道,就如前一阵子,我电动车喇叭按钮断了,我想自己做一下按钮,网上一看,全新包邮才3块多,修个毛线,直接买个新的换上多省事

网友:
另外买一对换上,好的是液压的,差的就是两个弹簧,以前自己换过一对川南的液压减震器,效果比自带的舒服多了

网友:
自己修花的钱可能比买新的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该省省,但都坏成这样了,还是换新吧,舒适性会提高很多的。

好呢,已经买新

网友:
这是咋用的啊,建议去修车铺修,液压油、油封啥的都要有,买对新的也不贵

网友:
割开看看结构

网友:
正确,省时省力,效果好,
但不省钱。

网友:
有些上面有孔,专业工具放在孔里,就可拆开。。谢谢分享

网友:
不带液压的话,这种就直接把杆对正口扣上去就行,液压的话这个杆都脱出了还修什么,买新的吧,要买一对,要不然减震压力不一样,难受

网友:
巴基斯坦可以修

网友:
有次买配件,我去店里买,直接说要拆车的,运气好买到弹簧直径6mm的,之后又淘过,要么5mm,要么4mm的,怕不放心拆了试了下中轴的确是油压的,算是捡到漏了。

网友:
修起来很费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