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电子文盲的T21L电阻档使用体验

楼主:
出现这种情况是使用方法有问题还是表的问题?

请看视频:T21L电阻档使用体验

网友:
这是不停的自动换档操成的。在板测量情况复杂,各档驱动电压不同引起半导体导通不同没法得稳定数值就不停的换档。

网友:
正常现象,拆下来测量或者手动设置固定档位。

网友:
其他两个表测出来的数值是真实准确的吗?不然数据有什么意义?在线测试太复杂了,根本没办法判断阻值是否有效

网友:
你测的不仅仅是这个器件,还并联一起测了其他原件,拆下来测

楼主:
电阻档在路测无非就是并联因素影响测量结果,但是最起码要给个参考值,这块小板我测了有几个电阻100K\1M都是这样频繁换档,搞修理的朋友应有同感,不可能把器件都一一脱焊来测量

网友A:
你不是葫芦壳179团伙么?国产表那么节操还买国产表

网友:
一般测电阻电容要取下来,或者在电路板上断开引脚,不然电阻并了电容的那种,你怎么测的出电阻?电容一会儿放电一会儿充电,结果就是阻值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葫芦壳179团伙么?国产表那么节操还买国产表

论国产表你没我多,论fluke你也没我多,要不你晒下你的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论国产表你没我多,论fluke你也没我多,要不你晒下你的表

看你这么自信,我就安心了,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少表就肯定我的表没你多,就凭你这智商,我也不屑与你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么自信,我就安心了,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少表就肯定我的表没你多,就凭你这智商,我也不屑与你比 ...

来呢,看看你高智商混成啥样

楼主:
国产想说爱你,容易吗

网友A:
别编辑啊,我还没看呢

网友:
表不好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编辑啊,我还没看呢

怕你嫉妒到产生生理反应,就你那几个破表都不好意思晒吧

楼主:
就这几个破烂,怪不得对有FLUKE的人恨得牙痒痒,仇富

楼主:
你爷每天抽烟都够你买好多表了

新工地要开工了,明天去工地拍点照让你好好再嫉妒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几个破烂,怪不得对有FLUKE的人恨得牙痒痒,仇富

哈哈,所以说你智商有问题没说错吧,连图片出处都没弄清楚就乱咬,你把另一坛友给得罪了,有本事别再编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