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世达钳表SATA D05957钳表主控型号

楼主(2025-09-21):
世达D05957钳表,开关机电路烧坏了,号称智能防烧,测量没烧坏,自己关机却把自己抹脖子了,真是感觉是出来搞笑的
(这表感觉不咋的,量程被限制,价格还偏高)
跑一下周边电路确定是PNP场管,现已修复。
测量电压偏低,需要校准,现求分析此主控型号,6000计数,48脚,VCC应该是5脚,有知道的大神望告知,感谢

网友:
太丐了,建议扔掉

网友A:
好可能又是75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可能又是7501

不是7501,7501是64脚,且需要外置晶振,这个是48脚,没有外置晶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7501,7501是64脚,且需要外置晶振,这个是48脚,没有外置晶振

找厂家售后,而且这个位置和走线不像是关机电路,倒像是给运放供电的。查查电流档是否正常,单凭干电池和这个走线不至于烧成这样,最多表面冒油。

网友:
类似问题可以@我是不会修

网友:
这个真看不出来,除非有硬芯外围电路相同能猜出来,排除7501和0660

网友:
识图看下,华谊,滨江,福仪,华博,找找有没有类似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