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打气筒又坏了,是不是该扔了

楼主:
天凉了,车轱辘气压降到了2.1、2.2,想着添添气,打到2.5左右,
最后一个车轱辘刚打好,啪,把手断了……
十来块钱的东西,四年了,用了估计十五六次左右,中间橡胶圈换过、
那个中心筒掉出来过,用AB胶粘回去……
这回还能修麽?

网友:
这个是受力点,估计不好修,买个点烟器供电的打气泵吧,别买电池的,毕竟用的时候可能没电了

网友:
丢了了吧,老板,。买个铁的。

网友:
买个欧耐的也没多少钱

网友:
这玩意还是铁的耐用

网友:
换个木头的,可以修的

网友:
嗯嗯,买个新的吧,再买要买金属材质的,脚踩的那种

网友:
塑料的都比不上木头的耐久~我家木把的打气筒,从上小学到上班到退休,人给国家卖命,它还命长在,楼主也换一段木头拖布杆 吧,用到其他都碎了都不坏。

网友:
还是老式的木柄的结实,我家一个50多年的打气筒还在用

网友:
正好换新的

网友:
可以找一块木头自己削打磨钻孔,你觉得11块值得这么折腾自己么,如果自己闲得慌可以考滤考滤,不过我肯定会买新的,将修的时间坐下来喝喝茶抽根烟

网友:
科技在进步,然而造出来的东西寿命越来越短!

网友:
看了一下我那个,也是塑料把

网友:
不要扔,修修还能再用

网友:
受力点,塑料的修复不好,换材料可以用

网友:
这种气筒好用的,虽不值几个钱,值得修

网友:
要修好也行,但不能简单的直接粘上,基材的强度不够,啥胶水都白搭。要和骨折打钢板钢钉那样,用强度更高的金属补强断裂处,不然怎么粘都用不了几天又断掉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我的主要问题是那根胶管容易老化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