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有一台上古安卓4.0导航仪 有背光无声音

楼主(2025-09-21):
安卓4.0导航仪。开机只有屏幕背光,也没有声音。是什么情况呢。字库坏了吗?通电时主板往电池输出正负极没有电压

网友A:
4.0的没啥研究的价值了吧?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网友B:
我还有2个这种导航,现在没有什么用了吧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拿到废品站门口,帅气的一丢,闪人。

网友C:
这玩意改一下当个小电视吧感觉做导航的话性能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改一下当个小电视吧感觉做导航的话性能不行了

对的,大哥,就是这个意思看能不能把主板弄好。刷个系统啥的弄个mp4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2个这种导航,现在没有什么用了吧

是的丢了可以,我想把这个导航仪修好改个监控或者刷系统做个mp4。大哥能帮我看看哪里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的没啥研究的价值了吧?

主要是丢了可惜想玩玩,大哥能帮忙看看吗

网友:
版本低,没有玩的价值

网友:
没有玩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