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DIY的小台钻换电机

楼主(2025-09-21):
原先的小台钻见图片,用的是韩国产的一种63X100毫米的直流电机,由于是直接驱动,扭矩不太够,只能在铁上钻3毫米直径的孔,如果加上减速装置,倒是可以增加扭矩,但感觉实在是太麻烦了,所以一直也没有动手。有一天在淘宝发现了一种ZYT-63S-1电机,直径一样,长度是125mm,比原先的电机长了25mm,觉得扭矩应该可以提高不少,于是在一个关于DIY小台钻的帖子里介绍了一下这种电机,但似乎无人感兴趣。那么,光说不练是假把式,这个电机也不太贵,加上运费才33元,而且也确实该改进一下现有的小台钻了,于是买了一个。改装很简单,只是把刨花板的三个与电机连接的孔往中间修了一下,以适应新电机的固定孔,换了电机的两根M4长螺丝,以固定开关和DC插座的圆盖子,电机输出轴都是8mm的,钻夹头与连接器也是用的原来的,工作量不大,很快改好了,见图片,黑壳子电机是新换的。经过试用,感觉扭矩比原来大了不少,用的电源是20伏的牧田款电池,在铁上边钻5.1毫米的孔也不觉得费力。

网友A:
我记得钻金属应该是很慢的速度啊,你这2200转能行???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钻金属应该是很慢的速度啊,你这2200转能行???

看钻头成色利度,利度差点高速转动有可能钻头高温.低速会改善很多热量能快速散发.

楼主:
感觉用显微镜支架加上直接驱动的直流电机,是自制小台钻最简单实用的办法了,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做好。显微镜支架可以上闲鱼买二手的,价格大约八十至一百余元。这样,一百几十元做出的小台钻实用价值也是很高的,比那些自己做支架和一系列机构的办法省事很多,效果一点不差,甚至更好。而且用显微镜支架做,还有一个好处是主轴可以精确停在任意的位置并锁紧,可以当简易小立铣床用,我的很多DIY的小零件都经过了该小台钻的铣削(或磨削),比纯手工加工要规矩多了。图片上的那个小平口钳也顺带提一下,打孔铣和削都要用到,是DIY不可缺少的,原来没买的时候也想自制一个,但发现想做好实在太难了,于是决定买现成的,但买碳钢的还是买不锈钢的又纠结了很久,碳钢的容易生锈,不锈钢的贵。但后来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320元一个也不算太贵,全世界也找不到更便宜的了。于是买了一个,以后的事实证明了,我是买对了,平时利用率很高的,不但打孔铣削用,平时焊个元件线头啥的也要用到,点焊的镍片皱了也可以用它夹得很平整,而且不用担心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钻金属应该是很慢的速度啊,你这2200转能行???

图片上平口钳夹着的铁块顶部的孔就是刚刚用图示5.1的钻头钻的,没有问题。只要是正规的高速钢钻头就没有问题。当然,工件的硬度太高,高速钢钻头就受不了了,需要降低转速。现在不需钻过硬的钢材,5毫米及以下尺寸的钻头是不需要降速的。如果遇到很硬的钢又必须钻孔,可以用硬质合金钻头来钻。
补充:想要加调速,也很简单,拼多多有卖调速模块的,才十几元,如今后感觉有调速的必要,可以随时加上。

还有:额定电压24伏是2200转/分钟,现在用的是20伏锂电池,应该达不到那么高转速,估计1900转/分钟左右。

网友:
小台钻做的不错,改成减速的会更好

网友:
几十万的显微镜,座当然精密。

网友:
改得挺好看的!自己用够了。

网友B:
动手能力强 成本高不

网友:
这个支架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强 成本高不

做这个真的不算动手能力强。显微镜支架是十多年前买的旧货,记得是九十元左右。电机33元,夹头10元,连接器6元,共139元,加上些零七八碎的螺钉、开关、DC口等,大概150元,我觉得成本不算高。要是自己找材料做,以一般人的条件,也许能省点钱,但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而且也未必比显微镜支架的好。

楼主:
对比上下两图,可以看出,上图用的是小型钮子开关,用了一段时间坏了,换过一次,后来又坏了,估计是承受不了电机的启动电流。后来换成了下图的旋转开关,到现在也没坏。旋转开关要贵一点,5元左右。

楼主:
到闲鱼转了一下,看到现在的显微镜支架很多都是数码显微镜架子了,这种架子很单薄,做小台钻不适合。要买光学体视显微镜的支架才好,其中力臂式的支架最好,因为粗壮,刚性好,行程大。退而求其次,立柱式的也能用,但要选立柱粗一点的。但现在这些都越来越少了,前些天看到的300毫米高的力臂式显微镜架,仅售95元包邮,好像已经被买走了。所以,想做小台钻的,看到合适的架子要及时下手才好。300毫米高的力臂支架见图片,图片这种新的售500多元,显然已经不合适了。我台钻图片上的是200毫米高的力臂支架,也够用了,看到咸鱼有一家卖120。

网友:
猪小呆都馋哭了

网友:
还好学校有工程训练中心,可以委托那的老师帮忙加工

网友:
拆开看一下转轴尾端有没有轴承位,原电机轴无轴向限位,钻压时转子会向尾端受力,换向器会与尾端轴承(轴套)磨擦,用不了多久的,压力越大坏的越快。

这新电机轴若有轴承位,会耐用些,坏的是轴承,换角接触轴承会更好。

网友:
你这个轴套和电机之间放一个压力轴承,钻孔的时候下压的力承载轴承上,不然你这种力都在换向器或碳刷上,

楼主:
19楼的:进了你黑名单,无法直接回复了。电机尾端是这样的封闭形,估计轴与轴承不会移位的。旧的那个用了十来年,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