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内存卡不能格式化,格式化后文件还在,怎么办?

楼主:
内存卡不能格式化,格式化后文件还在,怎么办?

网友A:
说明卡已经到写入寿命上限,转为只读了。我见过一些买tf卡用作行车记录仪存储的是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卡已经到写入寿命上限,转为只读了。我见过一些买tf卡用作行车记录仪存储的是这样子 ...

能修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卡已经到写入寿命上限,转为只读了。我见过一些买tf卡用作行车记录仪存储的是这样子 ...

+1,送售后或者丢掉才是王道...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网友:
可以换新了

网友:
能不能把全部文件删除掉试试。

网友:
卡坏了   卡报废

网友:
内存卡寿命到了

网友:
没有修复意义,只读卡,

网友:
这种情况下,将卡存放十几年,不知道数据是否还正常?

网友:
卡已经到写入寿命了,备份数据后就可以扔了。

网友:
寿命到头了,有售后直接售后,没售后卡里面还有资料的话接着读取使用,要么扔。

网友:
可以换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