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搞个小太阳能

楼主:
12伏好像是60瓦还是80瓦这样,电池都说有危险,那么就放窗外搞到天黑了,怕下雨,用个泡沫箱盖起来,上面还放桶水,桶用扎带固定

楼主:
找来一个盒子,做接线盒,加了自恢复保险,

楼主:
临时用个300瓦的逆变器,以后换个500瓦的,或者就用两个逆变器

楼主:
话说这个220变24伏,就是给两个水电瓶充电用的,能不能利用,我有四个电瓶车拆下来的水电瓶

楼主:
才完成一半,摊了一大堆

楼主:
下期预告,原来那个盒子太难看了,打算换这个天线接线柱,刚好可以用来接12伏输入输出

网友:
这乱七八糟的,你媳妇没吵吵???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网友:
这图看着头疼

网友:
看着这工程量可不小

网友A:
这工具和这么多东西居然都粘在天花板上,还有电扇脚也是粘上去的吗?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好玩,我也组了一套小的,照明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工具和这么多东西居然都粘在天花板上,还有电扇脚也是粘上去的吗?你是怎么做到的? ...

眼花了,不是地板?

网友:
拍摄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B:
电源转换层级越多损耗越大,百瓦以内太阳能就是闹着玩。

既然有水电瓶为何不用做储能,你这太阳能控制器就是最垃圾那种,不建议用它充大容量锂电池组。

太阳能光伏板—->控制器—->铅酸电池储能—->逆变器—->各种小功率用电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转换层级越多损耗越大,百瓦以内太阳能就是闹着玩。

既然有水电瓶为何不用做储能,你这太阳能控制器就 ...

太阳能光伏板—->控制器—->铅酸电池储能—->逆变器—->各种小功率用电设备........wo我就是这样的啊,用的是12伏60安电池,放窗外了

网友:
地面工作者,时间长了有点费腰。

网友:
恭喜太阳能发电站成功发电,不过几十瓦的功率确实有点小。

网友:
12伏60A还不到1度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光伏板—->控制器—->铅酸电池储能—->逆变器—->各种小功率用电设备........wo我就是这样的啊,用 ...

我看见那个长条电池壳子,还以为里面是锂电池呢

我现在用的120W太阳能板,就用它照明用,不是连阴天够用,这几天阴天就不太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