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淘汰的镍氢电池充电器(松下BQ-396,索尼BC-CS2A,三洋NC-TGR03)

楼主:
三个充电器,大哥松下BQ396个头最大,资历也最老吧, 液晶屏显示充电状态。
二哥爱老婆,颜值担当,充电的时候还发声,哒哒哒-吱-哒哒哒-吱-哒哒哒。 非常的有节奏。这家伙老少通吃,什么电池都冲,脉冲模式,和松下bq395 差不多
三哥sony  短小精干,  据说爱挑电池,既然挑电池肯定是电池不行了咯。反正我用还好。这家伙吃精粮。

二哥和三哥很多人拆过了 , 大哥我舍不得拆,在黄鱼上下载的别人的拆机贴

这个充电器 电源和充电部分分离的,由于是日版电源 100V的 ,我把它剪掉了 ,改成TyPEC供电。

下面这个口香糖电池充电器空载4.8V,打算装个底座卡上面冲一节 AA电池,因为我的鼠标只需要一节电池。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案

楼主:
再贴一个用的最久的一个充电器BQ395这才是大哥,充电也会吱吱吱的叫,脉冲,08年大沙头买的全新,唯一缺点是只有一个灯,全部充满后才跳灯,好像充电的时候闪烁,充满了就不闪了,后来论坛有大哥改灯,我怕折腾坏,直接买个4灯的,m57 m55当年也是神一样的存在,随着锂电越来越方便,镍氢电池逐渐的淘汰了,现在貌似除了小鬼子对镍氢情有独钟,连汽车都用镍氢电池,目前基本上国内收音机都不放镍氢电池了,再好的技术也要被时代所淘汰。科技在发展时代在进步,镍氢电池技术已经被拍打在沙滩上了,大家说说还有什么镍氢充电器,目前18650大家怎么解决充电的。

楼主:
松下它虽然,他panasonic怕了索尼哥.但是电池技术他还真不怕,松下之前松下电工,后来和松下电器合并,强弱电以及电子元件,电子产品耐用都是碾压索尼的,不过索尼更懂人性,一个产品能换n套壳卖给不同的人群,松下就比较死板,很多东西多年了,模具也舍不得换一下,所以松下卖不过索尼。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鼠标?
改锂电不香么,把DC升压改成降压的就行了...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贴一个用的最久的一个充电器BQ395这才是大哥,充电也会吱吱吱的叫,脉冲,08年大沙头买的全新,唯一缺点 ...

我有一个395,坏了一段时间了,曾经拆开看过,没看见明显的问题,不知道还能不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
改锂电不香么,把DC升压改成降压的就行了...

不好弄空间不好放,鼠标一般不会给那么大空间,你看新的鼠标也就800mah左右,还不如放个大容量的镍氢电池顺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弄空间不好放,鼠标一般不会给那么大空间,你看新的鼠标也就800mah左右,还不如放个大容量的镍氢电池 ...

锂电更方便,至于说鼠标空间,不可能不够的...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网友:
一个就够了,没必要买三个吧?

网友:
手头有一堆5#、7#以及9V方块镍氢电池,全部来自于岛国,质量好,自放电小,目前还是以镍氢充电电池为主。

网友:
淘汰?神舟上现在也是镉镍电池…这些充电器电流都太大了,现在主力就是9楼大佬拆机研究的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