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简单做一个手电钻支架

楼主:
用钢板和光轴做个手电钻支架,很简单,备齐要用的东西

25的光轴一端是车平的,是锁紧螺丝后和钢板垂直的保证

直线轴承连接卡环的铝板

放个比较方正的做靠边,让环口平行于钢板,锁紧固定环螺丝

靠个直角,看看左右前后的垂直度,没明显的歪斜,达到目的

完结

网友A:
看结构是电钻抬起和压下全靠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结构是电钻抬起和压下全靠手了。

向下脚也行

网友:
这个还是用775电机,接电源比较好用。

网友:
轴是圆的,钻东西的时候不会左右晃动吗?

网友:
我的手电钻脖子太短了,卡不住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