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一个12VLED灯泡

楼主:
这是一个12V的LED灯泡,拆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元件,

上面有五个灯珠,

这是拆开的样子,

这是最上面的灯珠,背面有一个150欧姆的电阻,

底下的电路板上面有一个 A1 和一个 A4 ,不清楚有什么用,

150欧姆电阻在背面,焊上灯珠,用一个没电的9V电池可以点亮。

网友:
竟然用了两颗SOT23的DC-DC或者LDO芯片?这不科学啊...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网友A:
这个用在装饰灯里的???

网友:
这种我买过,以前是在摩托车上用的,在摩托车或汽车上很容易坏,电路需要改进一下,加上电感或者二极管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在装饰灯里的???

不知道是用在哪里的,当灯珠买的,一个可以拆5个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