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2258H开8颗Sandisk 1c4die 256G bics4 s1锁颗粒-硬解可行性测试

楼主(2025-09-21):
前情提要:闪迪带锁颗粒硬解(解锁帖)的尝试和原理分析 - SSD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本人日常水鱼,不小心拿到了8颗Sandisk 1c4die 256G bics4 s1锁颗粒(来源于两个闪迪坏固态)
ID均为 45,48,9A,B3,7E,6B
Die Bitmap概要:
        Ch0
Ce0  0x03
Ce1  0X0C
(注:将Die Bitmap从16进制转为2进制,从右往左看,数值为1则代表本ce有这个die)
(如:0x03->0011 代表ce0有0,1两个die, 0x0C->1100 代表ce1有2,3两个die,典型的S1锁)
正好手上还有之前用剩下的MX500 16贴料板,遂行动。
军火展示:

注意到MX500仅支持单颗1ce或2ce(即每个颗粒的每个通道只有第一个ce引脚有接线)且颗粒为S1(不需要并通道),
遂使用0201 0R电阻短接颗粒ce0和ce1,抛弃厚重的解锁帖(如图)

Day 1: 先贴一颗试试水(板子忘记拍了)
开卡设置:

(注:此处开Bypass Tranadj是因为相同频率下58xt能开过58h却不行)

开卡参数如下:
A241=SanDisk,2Tbit (16K page),SDUNCIDMM-256G(1c4d)
SanDisk,2Tbit (16K page),SDUNCIDMM-256G(1c4d)=45,49,9A,B3,7E,6B,3,08,10,0,3522,3916,8,1,0,1152,2,16,1952,3,0,8F,27,10,4,5F,82,0,0,2,1,52,51,1,A2,0,1,0,0,C0,88,88,88,88,12,26,66,66,66,66,66,66,0,23,〗,,
很顺利开完了,简单测个速度

再+1颗

十分顺利
再+2颗,开1T了

开卡还是一如以往的顺利;

可以观察到4颗的速度就已经很可观了(桥接有部分损耗)
此处和大家道个歉,因为板子上的缓存是双512的,开2T需要换缓存,回头继续更新。
9月22日更新:

从62en上借了两颗D9STQ

啪的一下贴好了 缓存测试也过了
一鼓作气,把剩下4颗都贴上去

然后就开不出来了。。。
卡PreTest,强行拔掉就报错PreTest Fail 30 / 0A
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什么问题,可能怎么解决啊

加焊过后换了个包,开好了,2T满容

速度提升不大,回头换个uasp的桥接再试试
等待跑RDT中

网友:
研究锁迪的大神!赞!

网友:
怎么焊上去的,这个厉害了。

网友A:
我靠,有解锁的2258h固件了,我记得58h开有锁颗粒,就只有2d tlc一种颗粒,这个3d tlc的真是第一次见过,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有解锁的2258h固件了,我记得58h开有锁颗粒,就只有2d tlc一种颗粒,这个3d tlc的真是第一次见过,厉 ...

不是解锁固件,是硬改颗粒解锁的

楼主:
后续忘记写了 那个板子pcb有问题还是咋的 有点短路 回头还是换个板子重新开

网友:
大佬技术牛皮!

网友:
楼主厉害啊!闪迪颗粒锁种类太多了,一般人玩不明白

楼主:
才发现开头的id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