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 DTMB小电视奇怪的信号质量差故障

楼主:
在一些信号质量刚好足够接收和解码图像的情况下,只要电视开始解码出来图像,显示的信号质量马上变差,然后就蓝屏显示无信号了,这时信号质量马上又恢复正常开始解码图像,信号强度全程几乎不变,是不是电视里面解码器芯片自己干扰自己了?
在信号质量很好的地方,这个故障就被掩盖了,因为即使有干扰也能正常解码出来图像

网友:
数字不够好的信号当然会直接卡,不像模拟信号变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