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菲尼瑞斯LCR-P1晶体管测试仪,看看内部

楼主(2025-09-21):
本文有大量图片!流量警告!

(文章与部分图片转自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带水印)
去年见淘宝有优惠,头脑一热购入,使用一段时间现在手痒痒拆开看看
日常使用起来还是不错的,就是测量电感的体验比较奇怪,有时候会识别成电阻,固件更新到1.0.8直接摆烂不动了。贴片测量配件的pcb铜面会自然氧化,而且放上元器件会接触严重不良导致测量体验十分糟糕
整体来说测量体验倒还不错
(现在看到没标的山寨晶体管测试仪功能几乎和这个一模一样,只需要六十多,我这一百买的感觉亏了似的)

盒子和内容物
用了这么久还有箱说全,不容易啊
------------------拆解------------------

首先拧下后面四颗内六角螺丝
这四颗螺丝非常容易掉漆,一开始还以为是装饰性螺丝

接下来直接从侧边打开外壳,注意屏幕排线
在主板侧挑开端子断开排线连接

屏幕排线为14pin,lcd,排线注明型号CL14CK269

拧下四颗十字型主板固定螺丝

取下主板
主板正面一览

主板背面泡棉粘贴软包电池,型号303040,电压3.7,容量300毫安时

锂电池附近原件

主测试键以及稳压二极管测试键,按钮发光是用两个贴片红光二极管

主板边上的的复位按钮

使用的单片机丝印被打磨,推测是某种国产32单片机,一旁是宏发继电器用于控制测量电路通断

蜂鸣器及其驱动电路

主板边上外壳标注1888的红外接收管

ch340,用于升级固件

测试配件端子附近的原件

最后是外壳全家福

硅胶按钮皮子,手感做的整的不错

拆解完成
写在后面:这篇拆解原本是发在微信公众号上的,因为实在没人看想到了论坛所以在论坛重新发表。初次发帖不太熟练,手机传图片太痛苦了,有些图片排版还乱了,重复改了好几遍,望审核大哥谅解

网友:
跟那个M2固态硬盘盒一样,当初支持双协议的要100左右,现在几十都能买到了。

网友:
还以为是个硬盘盒呢!谢谢分享。

网友:
什么东东,没有见过

网友A:
我20几元买了个普通裸板的,跟普通的还是好一些,那个红外接收头是测遥控器的吗?

网友:
主板边上外壳的红外接收管标注的是1838吧。

网友:
https://www.fnirsi.com.cn/download/transistor  支持与下载

https://img.wqdres.com/res/0/20250113/db21d894bd8c4e04954474ecd6c346f5.pdf

网友:
看内部做工还可以。

网友:
俄罗斯的大神一开源,淘宝满是国内各种自主设计;

不知何年以后,国内的工程师才不为2餐奔波,不用996,不用当奋斗者; 有时间去折腾这些开源的项目

网友:
这些小玩意还真的不错,比不上专业,但业余够用

网友B:
你这测试仪有否测贴片的插座

网友:
非公版外壳,彩屏显示,价格不便宜。我买的是亚克力外壳,绿背光LCR测试仪。

网友:
还行,稍微贵了点

网友:
功能挺多

这个品牌口碑一般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测试仪有否测贴片的插座

有啊,这玩意是在有点鸡肋,能测试能测就是严重接触不良还会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20几元买了个普通裸板的,跟普通的还是好一些,那个红外接收头是测遥控器的吗? ...

解码红外遥控信号的,接受并在屏幕上显示波形和红外码,实际上基本就是一厂商摆烂的凑数功能,用处不很大

楼主:
补个厂商没公开的测试仪效准方法:
测试仪关机功能拨到红外解码档位

短接测试座123位

打开仪器并再按一次测试键进入校准模式

等提醒拔掉短接针拿掉短接

显示校准再显示等待中最后自动回到红外解码界面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