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一个USB3.0-TF读卡器-GL3224方案

楼主(2025-09-21):
手上有个索爱的读卡器,USB2.0的,好多年了,有点不好用了。想买个USB3.0的,但是发现好多都是牛屎芯片的,看了下GL3224这个方案的,感觉还不错,外围也简单。就想着自己做一个。

=====================
需求:
1,USB3.0
2,单TF卡
3,稳定可靠
=====================
这个方案很多坛友都玩过,想做个小体积的,但是发现如果要小体积就得上0402的元件,手上最多的是0603的元件,后来还是想着用手上的元件算了,找了下,TF卡座有,0603的元件有,0402的只有104的电容,25存储芯片就从旧板上拆,需要买的就是USB3.0的公头,GL3224,25M晶振。
这个外围元件不多,甚至连晶振跟25芯片都可以不用,但是如果用内置晶振可能频率不稳定,影响稳定性。如果不用25芯片就不可以升级固件,固件过低有可能还不支持USB3.0,自己用的,不差这几毛(这也是没买成品自己DIY的原因,成品缩水得太厉害了)
=====================
先出原理图

这是输入,这里USB3.0的TX跟RX要跟芯片对调,收对发,发对收,错了就成了USB2.0了,3.0不能通讯

这是主控,主要是对电源处理好,好几组电源,5V-3.3V-1.2V,滤波电容要放芯片引脚边

这是卡座,连对线就好了

这里是晶振跟25芯片还加了个只读开关,不过只是加上没准备装元件,因为我没有这个开关,我打算是用套管做外壳的,这个开关装上也会被套起来

=====================
原理图出来就画板子
用了四层板,板层-1,信号-2,电源-3,地-4,信号这样,因为走线短,只做了差分没做阻抗了。
因为用了0603的电容,所以波波电容全放背面了,如果想更小得上0402的元件

画出来就去打板
=====================
板子到手

刚好买的元件也到手了

买的拆机GL3224,安全点也便宜

=====================
然后装元件
先装底部的,先上锡膏

然后手贴元件

热风枪焊接

再搞顶面的,一样工艺跟顺序

装完元件焊接好后发现一个问题,用的GD25Q32B不管怎么改升级固件里配置文件里的设备ID都不能识别到25芯片,后面没办法了就去另一片板上拆了片华邦的W25Q32B,一改设置ID就升级成功了
这是成品

=====================
说下这个固件升级过程
=====================
打开下载的文件夹

打开CONFIG文件夹

用记事本打开CONFIG.IN,我用的W25Q32B,先查看下规格书
可以看到设备ID是:EF 15

然后在配件文件里复制一份里面有的配件文件,把文件头改为你的芯片名,这里只是注释,改什么你明白就行,主要是改DATA:EF 15这行,别的不用动,把EF 15改为你使用的芯片ID就好了

改好后保存下
插上读卡器到电脑,打开升级软件会读到现在的固件版本跟可以升级的版本
点升级就可以了,我的从1532升到1536了

为什么 要升级,我的原来没升只能30多M。

=====================
测试下比原来的索爱的USB2.0的读卡器有没有区别
手上只有一张64G的行车记录仪送的卡,没有高速卡了
这是读取速度,不过是最高的

这是写入速度
不是最高速

用软件测下吧,卡一般,速度上不去

=====================
看起来功能正常了
顺手再做一个,放一个放车上听歌去
顺便套个透明热缩管用来保护跟绝缘

=====================
完工,觉得还行的给来点分呀,谢谢
下次有空了做个EMMC加TF的,直接当U盘加读卡用

=================0922更新下========================
手上有三个读卡器了
除了这个
有个老的索尼爱立信的
华为了CF22R双头NM/TF读卡器
就拿一起来对比下速度
用的同一片行车记录仪的64G V30的卡,因为换车了所以这个记录仪就拆下了,准备装车后面去的

读卡器集合,华为的买时就是买单板没有壳的,买别的东西带的也是几元吧

然后速度对比

====================
这个读卡器做了两个,指示灯用了两种,一个橙色的,一个绿色的,橙色的放车上听歌去了,绿色的放电脑上用
车中控虽说有流量但是都要会员,还是习惯U盘听歌了
感觉拍出来成红色了,不过却实是橙色的LED

网友:
围观一下,牛A....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网友A:
厉害,我diy的gl3224 QFN32的最多读取才90M,估计我的是2层板阻抗没做好导致的,用的QFN48 四层板随便控制一下等长和阻抗就能读取100M了
要是有个G2版型的QFN48单帖emmc板子就好玩了,单帖emmc速度比NS1081还快一点
话说我设计时TXRX没有交换但也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我diy的gl3224 QFN32的最多读取才90M,估计我的是2层板阻抗没做好导致的,用的QFN48 四层板随便控制 ...

两层板做什么阻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层板做什么阻抗

https://oshwhub.com/ruingh/gl3224-gong-ban-ke
开源广场这个项目作者做了阻抗,所以我才会这么认为的

网友:
大佬都是这么玩的么
一言不合就手搓电路板

网友:
挺给力的啊

网友B:
高手 !高手 !这种封装的,我总是焊接不成功

网友:
太厉害了,能不能搞几个放出来让大家学习。

网友:
厉害厉害,看得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
居然自制硬封芯片的读卡器,这个成本不低,但性能真的强

网友:
一言不合就手搓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oshwhub.com/ruingh/gl3224-gong-ban-ke
开源广场这个项目作者做了阻抗,所以我才会这么认为的 ...

我也不是高手呀,共同学习下
我所了解到的如果要做阻抗,必需要有参考面,一般要求是走线下面的完整的地平面,像是嘉立创,如果要做阻抗,还得指定层压结构,如果有下单的会知道只要你做四层板了会有个层压结构让你选,像是什么3313,7628什么的,这就是为了高速电路做阻抗设计的。如果像是1.6MM的双面板,顶底间距那么大怎么来做阻抗呢?
USB3.0的差分阻抗90Ω,TF的单端阻抗50Ω,差分阻抗也是90Ω
然后计算好后在嘉立创EDA里把计算的值输入到设计规则里去,下单打板时选好你计算时所有层压结构型号。
这才是完整的做阻抗。

网友:
锡膏涂得均匀 就不容易连锡

网友:
楼主做的养眼,非常轻巧。
喜欢把手里的老数码升级下,都是数码人的特质?
有个非常非常老的飚王读卡器,实在无法忍受2.0的速度,又受到论坛各位大侠的GL3224读卡器diy诱惑,也下手升级了,感觉读卡器外壳还可以就依原pcb复刻了外形,sd+tf双卡槽,预留存储焊盘--最后没上存储芯片也能用。
GL3224真心不错,便宜,外围简单,速度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 !高手 !这种封装的,我总是焊接不成功

QFN封装的芯片,你上锡膏前先把PCB预热下,上锡膏时就可以上薄的一层,正常来说你吹好时会归位的,因为底部这个有大面积的散热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QFN封装的芯片,你上锡膏前先把PCB预热下,上锡膏时就可以上薄的一层,正常来说你吹好时会归位的,因为底 ...

底部也得涂一点锡膏吗?

网友:
除了感叹坛友的强大之外,这个行车记录仪什么鬼 送的卡写速度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