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农村老家装一套监控,哪一家的硬盘录像机好一点?

楼主(2025-09-22):
大佬们,我想在农村老家装一套监控,目前看了几个录像机,分别是海康二手的DS-7808NB-K2,全新TP的TL-NVR6116K-L,全新大华的DH-NVR2110-L,买哪一个好一点?,摄像头方面是买海康二手的,还是全新水星的,大佬们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品牌的都好。

网友:
摄像头和录像机买同一个牌子的

网友:
当然是买海康啦、虽然贵点、但好用。

网友:
用过雄迈的也还不错,用来几年了。建议买带人形识别的,方便回看

网友:
海康威视首先,摄像头和录像机最好同品牌,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海康贵,杂牌可靠性还有待验证,综合来说我推荐大华,录像机跟摄像头可同品牌也可不同,现在的兼容性都没啥问题了...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网友:
我用的tp,越线报警经常误报,感觉像个傻X。

网友:
看你预算,充足的话海康,实惠的话TP

网友:
买品牌的质量有保证

网友:
首选海康品牌,大华品控比较海康差一点,tplink、水星成像的图像差,感觉tplink、水星400万比不上海康200万摄像头。

网友:
用就用全新的价格差不了多少 海康的头子清晰度会比大华的好 大华的色彩会比海康好(夜视其实都一样就算新版本所谓的夜神涂抹感夜挺重的) 可靠性来讲其实现在电子产品其实都还行吧 海康大华用个5 8年啥事没有 我也见过超过5年的杂牌 头子一般很少出问题一般都是供电问题

网友:
买海康的,稳定,主机和摄像头同一品牌易调设置

网友(2025-10-31):
大华吧,海康的价格贵,配置低,我的7804 经常资源不足,一个摄像头手机看了,录像机就不显示了。

网友:
买插卡的摄像机就行了,不需要录像机,大华海康任选。

网友:
看你 会不会弄这个 要是会 就谁便 不会就海康最好

网友:
耐用就选海康或都大华都可以,想便宜哪就杂牌

网友:
品质决定价格,看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