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爱玛60V20AH电动车充电器N次维修

楼主:
爱玛60V20AH电动车充电器N次维修

领导同事的电动车,基本都是我来折腾的,这其中就包含了这个充电器。不得不说原装的就是耐折腾,怎么折腾都不坏,导致领导在很远的地方需要充电,拿出来时不能充就在附近电动车店买的山寨翻新充电器,还没一个月就坏了。
而原装的也是小问题,就丢给我,自己又去实体店购买了新的。
原装爱玛的贴纸。

正面,爱玛款独有的弧形,不知道含义是什么。

打开内部,已经被我修过了,灌胶的电路板,因为长期不正常使用已经有些弯曲了。

因为拆过抠胶,所以多少安装时肯定不能按照正常来装,之后就有些变形。

好在内部用的都是原装的零件。

经检查,可以确认这次的故障就是因为电路板变形,充电器放在坐捅内部骑行抖动导致。

部分元件的焊接点,已经出现开裂,虚接。

当然,这种小故障还好解决,通过加锡加焊,补焊即可修复。

通电后绿灯即亮,用万用表测保护可控硅的其中两脚,有正常电压就是修复成功了。

而后按原来复原后,领导说不要了,我就丢杂物间仓库做备用了。

网友:
可能散热不良

网友:
这个造型应该是力华代工的

网友:
直的都被
你掰弯了

网友:
我拆了一个本田的,全胶封,拆出来就废了

网友A:
零件的用料不错,电路板太薄太差了!
那么薄的地基上盖那多高档大厦

网友:
都弯了,垃圾桶是它最好的归宿

网友:
这个充电器质量不行

网友:
电子产品还是原装的质量好。兼容的也不行,更别说假的了。

网友:
电路板都弯成这样

网友:
掰弯了领导。。。的充电器

网友:
看来充电器灌胶是必须的,经常把充电器放车里,容易颠出问题

网友:
变形的电路板 故障多多

网友:
储藏环境可能太潮了,有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的用料不错,电路板太薄太差了!
那么薄的地基上盖那多高档大厦 ...

车子停放环境不行,而且这领导一个星期也就骑一两次,导致车子暴晒。
抠胶后支撑的塑件被我拆了,加上太阳暴晒高温后板子就形变了,再拿出来就弯曲了。
最后就是板子变形焊点虚焊。

网友:
楼主做个简单的泡沫袋,放车上时装进去,一次解决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