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URT5000LXICH更换电池

楼主:
公司机房的ups报警了,电池充不了电了,8块一组,一共2组,京东下单,隔天就到了,周日把它换了。

csb 5ah的电池

产地是越南的

小心拆下前面板的四脚的卡扣,然后把面板向左侧转,小心不要把面板的排线搞断了。
这时就可以看到两个电池组。拔下插头,就可以拉出这个电池组,这个不需要断电,可以带电操作。

尾部有两颗螺丝,拆下向前拉就可以取下上面板。

端子上有绝缘保护

现在就可以换电池了,8块串联

不知道为什么原电池有二维码,新电池没有。

网友A:
铅酸电池啊,这是个体力活啊……

网友B:
这个DJ应该比实体店贵吧

网友:
换一次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啊,这是个体力活啊……

是的,拉出来需要点力气

楼主:
2000多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DJ应该比实体店贵吧

比经销商的便宜

网友:
这种UPS换超威、天能那种电瓶车上用的蓄电池是不是也行?

网友:
换磷酸铁锂大单体加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啊,这是个体力活啊……

这点算体力活的话,那我换50A的算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啊,这是个体力活啊……

5AH的还好

网友:
换下来的电池可以卖钱

网友:
你这ups电池太小 ,我给机房换个好几次电池,最小都是55Ah 32块,还有100AH20块, 那才叫爽

网友:
这种小电池不是很重,还是电动车的那种重

网友:
铅酸电池,老大粗,不娇气

网友:
5AH的,单体小得可怜!

网友:
这企业不错,有问题直接就换了,好些个私企都是生产不中断不花钱的...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网友:
为什么ups电池贵不少,换哪种电动车上的电池不行吗

网友:
UPS电池基本都在满电浮充状态、7x24小时如此、用电动车电瓶估计不耐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