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阿尔郎电动两轮平衡车

楼主(2025-09-22):
第一次玩这个2分钟就学会了,以前从来没有玩过,可能以前会滑冰的原因吧,反正到手2分钟就可以自由骑行了,拐弯,倒退绕圈,自己都感觉奇怪,也没有同样情况的。

2个轮子还有内胎

控制板

还带喇叭

一边带轴承

另外一边不带轴承

电池

应该是10节2000ma的18650电池

检测电池没有电了,应该是饿死了,可能拆开绕过保护板还能激活吧

这个东西还不便宜啊

25元掏的,值不值

网友A:
这种是真的只能算一个玩具,不能算平衡车,小区里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现在估计都进垃圾桶了。

网友B:
有个同款,玩了几次,后来电池不行了,卖了,

网友C:
不贵,有兴趣玩玩可以,注意带上护具,这东西风险极高

网友:
个子高块头大的还是不要玩,小孩子还凑活。重心高了这个管不住的

网友:
老感觉这东西不安全,电路稍微出点问题来个急刹,那就是脸先着地了

网友:
这玩意一点都不安全,事故超级多。特别是杂牌的,里面的平衡控制一旦线路故障或者供电不稳,就等着摔吧

网友:
给小孩买过一个,电池包坏过一次淘宝买了换,拆开看电池全都没电了,镀镍钢带也锈迹斑斑。现在后换的电池包又挂了,打算改天买了18650回来将就原来的保护板和壳子自己做电池包。

网友:
外面是脏西西的。

网友:
小轮不错还带内胎

网友:
25肯定不亏,铷强磁贵的时候,这两个电动机就60了

网友:
很山寨的做工啊

网友:
咋没看到电机呢?是775还是550呢?25元的价格还得拆到电机才算保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真的只能算一个玩具,不能算平衡车,小区里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现在估计都进垃圾桶了。 ...

本来就是玩具,不能当电动车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同款,玩了几次,后来电池不行了,卖了,

电池还是太小了,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贵,有兴趣玩玩可以,注意带上护具,这东西风险极高

哈哈,安全意识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