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手电 按亮就自动熄灭了,拆开大家帮看看,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2025-09-22):
三极管都是好的,怀疑是主控芯片坏了,有热风枪,想尝试换一下。

麻烦给估计下用的什么打磨芯片,谢谢大家

网友:
不是单片机吧?单片机需要配套存储芯片的。

网友:
可能是个单片机

网友:
能亮?是不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应该是定制的芯片,这种是充放电+控制的一体式芯片,无法找到型号

网友:
费那么大功夫,不如买个手电筒驱动板换掉就行了。

网友:
可能裕兴的YX8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