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又做了两根网线,T568B线序

楼主:
这个头子忘了戴套了……我压得可真好看

一根TDC调试线、两根网线,一根2米多,一根5米多,完美

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我已背得滚瓜烂熟
568A与568B的区别与选择
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导线的颜色顺序。568A标准将白绿和绿线对放在第1和第2位置,而568B标准则将白橙和橙线对放在第1和第2位置。其他位置的线序基本相同,但整体排列的差异决定了它们的应用场合。
568A标准是最早的布线标准,最初用于政府项目和一些特殊行业。而568B标准则是后来推广的,逐渐成为商用和家用网络布线的主流标准。由于历史和应用场合的不同,选择合适的线序标准对于网络布线的兼容性和性能优化至关重要。

在实际应用中,根据设备连接的不同需求,可以选择制作交叉线或直通线。交叉线通常用于连接两个相同类型的设备(如两台计算机),而直通线用于连接不同类型的设备(如计算机与交换机)。
话说在办公室用手机当热点,笔记本打开网站的速度还可以哈,
上传图片也比较快,秒杀家里的移动千兆网

网友A:
线芯是铝的还是铁的?

网友B:
2楼问的有点蹊跷啊,网线的线芯都是铜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芯是铝的还是铁的?

屏蔽层是铜色的啊。

网友:
屏蔽线看着亮闪闪的,能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问的有点蹊跷啊,网线的线芯都是铜的啊。

现实中既有铁的,也有铝的,更有铜包铝,铜包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问的有点蹊跷啊,网线的线芯都是铜的啊。

见过铜的、铁的、铝的、铜包铁的,铜铁混杂的

网友:
这线是6类线吧,看着不赖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问的有点蹊跷啊,网线的线芯都是铜的啊。

实际低于1块钱1米的 都是铜包铝,不看横截面积,不刮开还真不容易区分。
至少要¥1.3/1米 价格以上 才买的到资格的无氧纯铜。
pdd一大堆自称“铜芯”网线都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问的有点蹊跷啊,网线的线芯都是铜的啊。

您是没买过便宜货。
见过4铜(1236)4铁的,见过全铁的,见过铜包铝的(我买的就这种号称合金线,好施工,抗拉强度弱点,其实还是可以的。)

网友:
价格决定是什么材料的线

网友:
这种网线真没必要选择屏蔽网线,有时候还会弄巧成拙(负优化)。

网友:
又做了两根网线,T568B线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问的有点蹊跷啊,网线的线芯都是铜的啊。

个里花样镜多类   即便是铜都有好差   肉眼可见

网友:
话这RJ45的头子  用的不配套,应该用屏蔽型头子  才对得起这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问的有点蹊跷啊,网线的线芯都是铜的啊。

铝的也有,铁的也有,就是假货坑人的东西,只要线够短就能用,只能是你工作经验太少了,20年前给外面相邻几户人装路由器共同上网,有一户说他哥做五金店,不知真假,他说由他去买网线,等我装好其它几户都上不了网,测网线是通的,查了一个多小时,后面刮了一下线芯,白色的,气死我了,我一天的忙算白忙了,还要拆了重新买线再装,做了两天多只给一天钱

网友:
屏蔽层要接地,不然不如没有。

网友:
这个线用六类水晶头,带屏蔽的。

网友C:
网线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不按顺序排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线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不按顺序排列

是为了让工程师记点什么,还是为了不让外行知道这“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