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被雷击的小米ax3000T路由器

楼主(2025-09-22):
前几天拆了路由器的电源,现在拆路由器,经过努力已经修好了,浪涌保护二极管击穿了,换了就好了,还是维修电源好用,低电压大电流用上,出问题的位置就显现了

内部板子背面

这是第一次缩水的,幸好不是第三版
正面

就是这位英雄路由器免于一死

cpu部分

第一次缩水少了mtk

nfc天线

小米的骚操作也是没谁了,不同版本被阉割

都反应的断流问题都有,我的偶尔出现一次,问题不大,覆盖问题还是不错的,听说换了高通就彻底覆盖不行了,天线还给少了。

网友:
药到病除,入户线加个防雷保护器

网友A:
路由要NFC干鸡儿用?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网友B:
V1版的是联发科处理器,散热片比主板厂
V2版的也是联发科处理器,内存更换了品牌,散热片缩水短了
V3版的是高通处理器,又缩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路由要NFC干鸡儿用?

小米的手机贴上去就能直接联网,不需要输入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手机贴上去就能直接联网,不需要输入密码

我X,也只有雷猴王才有这种骚操作吧...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网友:
都是壳大,里面空荡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V1版的是联发科处理器,散热片比主板厂
V2版的也是联发科处理器,内存更换了品牌,散热片缩水短了
V3版的是 ...

良心坏了,糊弄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要NFC干鸡儿用?

碰下就连上了,是这个意思,手机不带这功能不知道

网友C:
热空气往上升,而这个芯片在板子背面,散热片在路由器底部,这个是不是设计师脑袋反了?

网友:
那几个电解电容是楼主加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空气往上升,而这个芯片在板子背面,散热片在路由器底部,这个是不是设计师脑袋反了? ...

下面的底壳是可以拿下来的,天线是在上壳的,散热是在上面啊

网友:
这个不带防雷?。。。谢谢分享

网友:
好大的盒子啊
好小的板子呢

网友:
所以。。。被雷劈

网友:
看到这黑板子就头大,考验眼力

网友:
都是越来越简化

网友:
雷电时怎么进去的

网友:
集成度高了,看起没几个元件了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