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电磁铁线圈有1层半,它的额定电流是16A吗?

楼主(2025-09-22):
一个空开上面的标记不见了,拆开看到电磁铁线圈比较多,整整绕了一层半,应该是额定电流很小了吧?是16A的吗?好像最小的就是16A的了。

网友A:
下面还有10,6,4、3、2、1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还有10,6,4、3、2、1都有

还有那么小的空开?看来是我见得少了,额定电流主要由热保护双金属片整定的吧?有没有简单方法测出来额定电流呢?

网友:
空开电磁铁线圈有1层半.

网友:
10A都只绕一层,估计是3A或者6A的,

网友:
哪天我也拆开看看常用空开有几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那么小的空开?看来是我见得少了,额定电流主要由热保护双金属片整定的吧?有没有简单方法测出来额定 ...

加电流试验。

网友:
这东西还能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