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60买的龙头腰斩,龙头和汽车一样了?

楼主:
以前某平台看到的龙头六十,七八年前,不锈钢刚流行时给长辈买过一个同品牌类似的,用起来还不错,当时某东一百大,所以顺手买一个备用。这不长辈一个九牧龙头不行了正好换上。

寻思再备一个,结果发现红包下来某多才三十,果断拿下,结果后面又没这个价了,看来合适的时候还是要果断出手。

这龙头有个缺点,管子安装位置很深,无法下扳手,说明是手动拧紧就行,但有一定概率拧紧了会漏水,这时需要用那种加长管的进水管解决类似问题。

网友:
我也买了 30多 这玩意库存太多了估计

网友A:
材料还是一样的吗?

网友:
加工技术进步了,精铸、数控、激光焊接……都普及了,成本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还是一样的吗?

看说明是十年前的库存

网友:
水龙头因涉及到材质与品牌的原因,价差大的很,很难与汽车一样。

网友:
我咋没找到这个价格的呢?给个关键字?

网友:
据说那根出水弯管很多都是内衬塑料管的

网友:
价格可以,看阀体那三个孔的加工质量一般。

网友:
时代在进步,啥熟练了都白菜价了

网友:
时代不同了,科技进步了,人心不古了,白菜都被猪拱了

网友:
龙头还是得买铜的

网友:
这种螺母就是坑人的。
前几天刚拆了一个,薄薄一层铁皮,稍一用力就变形,专用扳手咬不住,空间太窄活动扳手又进不去,最后用切割机从上面切断了整个龙头才拆下来……

网友:
出水管怎么按到阀体上的

网友:
60买的龙头腰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