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消息,升级飞牛

楼主:
无意看到了公众号推荐的文章,提到飞牛fnOS更新v0.9.27后,FN Connect 支持访问第三方应用和 Docker。

赶紧把在用的三台飞牛都点了升级:自有房按了一套J1900的蜗牛星际,直装FN,主要用来存电影和资料。租房是闲置的I7-7700主机,PVE装了飞牛和WIN10,平时下载就靠这个。老家是锐角云N3450的迷你主机,也是PVE+FN,只是用来当服务器挂着,基本没怎样用。单位电脑其实用HYPER-V也虚拟了一个飞牛,中转个临时文件,做docker测试都挺实用的。
感觉飞牛还是不错的,就是最近FNID连接经常中断。

网友A:
FN ID免费流量多少?带宽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FN ID免费流量多少?带宽多少?

流量限制不清楚,带宽大概是2M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流量限制不清楚,带宽大概是2M左右。

那比百度网盘速度还快,我下百毒盘的速度在120KB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比百度网盘速度还快,我下百毒盘的速度在120KB以内。

我一直在干一件事,就是从不同位置把各种网盘一点点的同步到飞牛,百度、阿里、夸克……

网友B:
我有个小主机,j1900的,只支持一个msata,没有sata接口,一个USB.0接口,4个USB2.0
做nas吧,没有sata
一个USB3.0的接口,可以接外置硬盘,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做阵列,纠结怎么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小主机,j1900的,只支持一个msata,没有sata接口,一个USB.0接口,4个USB2.0
做nas吧,没有sata
一 ...

为什么一定要做阵列?如果你的数据那么重要,不应该放到这种硬件和软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小主机,j1900的,只支持一个msata,没有sata接口,一个USB.0接口,4个USB2.0
做nas吧,没有sata
一 ...

感觉你说的很像升腾C92的J1900版,我有C92的J1800版本,测试过,硬盘盒接3.0做存储使用很稳定。

网友C:
正好请教一个飞牛的下载问题
我百度网盘同一个号,在电脑客户端端下载速度约2M,
但在飞牛端运行的应用,下载速度只有不到1/10,
不想开网盘会员,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速

网友:
更新后可以直接访问docker 和navidrome,越来越方便了 FNID连接经常中断倒没发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小主机,j1900的,只支持一个msata,没有sata接口,一个USB.0接口,4个USB2.0
做nas吧,没有sata
一 ...

msata可以直接转sata,一个转接卡几块钱,你只需要自己搞定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请教一个飞牛的下载问题
我百度网盘同一个号,在电脑客户端端下载速度约2M,
但在飞牛端运行的应用, ...

电脑端能到2M?! 200KB才是正常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msata可以直接转sata,一个转接卡几块钱,你只需要自己搞定供电

msata可以转出多个sata吗?这种主机大概率只有一个msat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端能到2M?! 200KB才是正常的吧……

真的,普通家用宽带,没开会员下载2M

上午用会员账号下载30M左右
但租闲租的会员现在只给用两小时,马上就被封下载了(你的账号由于在多处下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小主机,j1900的,只支持一个msata,没有sata接口,一个USB.0接口,4个USB2.0
做nas吧,没有sata
一 ...

直接换个小主机,不值得在它上面再花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个小主机,不值得在它上面再花钱了

其实nas对我来说也是可有可无
只是正好有个小机器,看看能不能利用上而已

群辉nas还要一个u盘来引导启动,现在飞牛不用了吧
我看看小机器上的盘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msata可以直接转sata,一个转接卡几块钱,你只需要自己搞定供电

供电比较麻烦了
还是USB3.0直接插硬盘比较简单,外接一个硬盘得了,反正硬盘也是闲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一定要做阵列?如果你的数据那么重要,不应该放到这种硬件和软件上。 ...

因为我外行啊,以前朋友都是用阵列的
弟弟有个星际蜗牛的机箱外壳,给我了,没有主板,我还想利用一下呢

也就是说,直接用小主机当低配版nas的意思是吧,能用就行,反正我需求容量不大,主要是小机器闲置好几年,没什么用
正好有nas,顺便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外行啊,以前朋友都是用阵列的
弟弟有个星际蜗牛的机箱外壳,给我了,没有主板,我还想利用一下呢
...

我不喜欢阵列,因为我掏不起硬盘的钱……我之前接触RAID,都是要同容量的硬盘来组,如果坏了一块还需要去找同样的来补上,成本太高了。但是我的硬盘都是东拼西凑的各种容量的,所以我就是每块硬盘一个存储空间,重要资料手动存到多个硬盘上。

飞牛安装需要的系统空间很小,小主机内置硬盘有8G就完全足够,实际安装4G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