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块买了个多功能定时插座,大家看看如何(颉达电子YD-DS-005)

楼主:
家里有几个定时器了,但缺少个有时钟功能,功能相对复杂的定时器。
这不,某多碰到个价格合适的,红包后九块一毛。
试了下,主要有定时和倒计时两大功能板块,功能满意,测试待机功耗很低,可以忽略不计,继电器工作功耗0.5w左右,对比机械式定时器低不少,还是很满意。

看了下电路,和网上找到的一张图几乎一样,一起贴上来,需要的参考

网友:
我去年搞了个差不多的,好像十块出头,放办公室控制电脑的开关。

网友:
小功率的电器使用是没有问题的,标的2500W,估计也就是瞬时峰值,是否真的能够承受10A的电流,有点怀疑啊.

网友:
真是太卷了!  以前卖几十元的玩意 现在价格都在向个位数发展, 不知道厂家是如何赚钱的

网友:
曾经论坛流行玩这个,后面没人说了,这个感觉家里用不上。

网友:
手绘图好评

没看到背面的继电器

网友:
现在的价格真的卷。。。谢谢分享

网友:
晶振太差,时间误差太大,1天能相差几十分钟,反正我买了2个是这样的,正准备用买几片8025来替换

网友:
也有个差不多的,好像12.9?看来电子产品还是越来越便宜

网友A:
手绘电路辛苦了。不过你这电路好像有问题,继电器的驱动三极管不对吧?

网友:
去年年底买了了仨,带时钟15组定时,当时配套小厨宝用:周一到周五设置早7:00到7:45,中午11:00-12:00,下午5:00-6:00,晚上 8:00-9:30,周末两天适当延长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手绘电路辛苦了。不过你这电路好像有问题,继电器的驱动三极管不对吧?

不对,我看错了,那个稳压管也是继电器的驱动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绘电路辛苦了。不过你这电路好像有问题,继电器的驱动三极管不对吧?

别人画的图,图没问题,未工作时,三极管是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我看错了,那个稳压管也是继电器的驱动通路。

图不完整,还有单片机这些没有画出来,因为这种插座,出问题多是电源部分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画的图,图没问题,未工作时,三极管是导通的。

是的,稳压管兼了继电器的驱动通路。三极管导通时继电器不吸合,截止时继电器线圈通过稳压管构成回路而吸合。

网友:
这大一坨牛屎,我现在都用智能插座能远程时间准

网友:
我用来早上定时熬粥。

网友:
我就想知道使用了多大红包?

网友:
这种定时器用来控制没有预约、定时功能的电器还是比较实用的。特别是一些用机械开关的电器,如老式的电饭煲、煮蛋器,以及电动车充电器之类。

网友:
感觉就是个微电脑时空开关换了外壳,要想灵活控制还得是智能插座,就是要求必须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