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OX360S电源改220V问题(半桥改全桥)

楼主:
我在论坛看到有高手改成功的,我的电源和他的布局很相似但关键芯片又有不同,下面红圈的地方我的是一个IRS2153 SOP-8封装,照着改把保险F1,整流桥,两个MOS都炸了,IRS2153控制两个MOS的,拆下来没有明显短路。查资料看到这是一个半桥驱动芯片,那是不是不能改220V了?因为照着高手的办法是变成全桥了。懂的哥们教一下

IR2153原理图

网上找到的一个也是使用IR2153的原理图

高手的帖子在这: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8906

网友A:
你确定是2153?板子上是16脚,资料却是8脚!

其次改输入电压不需要看是全桥还是半桥,半桥是为了没有有主动PFC的情况下增加主电源电压提升整体转换效率,你可以参考那种有110/220伏转换开关的电源改造,只需要修改启动电阻和稳压管就可以了,而不是盲目的抄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2153?板子上是16脚,资料却是8脚!

其次改输入电压不需要看是全桥还是半桥,半桥是为了没有有主动 ...

大哥,我说我的是2153,第一个照片是别人改的照片,他的原来是16脚的,他没写他的什么型号。我的是印S2153的8脚,改完后这个2153控制的两个MOS都烧了,DS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2153?板子上是16脚,资料却是8脚!

其次改输入电压不需要看是全桥还是半桥,半桥是为了没有有主动 ...

开关电源:110V/220V转换开关原理的详解!
这种,后级是针对220V的,没有参照可比性,楼主的后级是110V的

网友B:
高手的那个电源后级也是220V的。你这个看下主滤波电容是400V以上耐压的吗?如果不是,说明不能套用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的那个电源后级也是220V的。你这个看下主滤波电容是400V以上耐压的吗?如果不是,说明不能套用这个方法 ...

我这个后面两个大滤波电容是300V左右吧,反正不是400V以上,我晚上回去看看。但是改了跳线后变成两个大滤波电容串联了啊,也不行吗?

网友:
芯片工作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手的那个电源后级也是220V的。你这个看下主滤波电容是400V以上耐压的吗?如果不是,说明不能套用这个方法 ...

串联电容耐压都是至少200伏,工作时会串联两个电容让工作电压达到至少300伏,所有有两个串联电容的电源都是为了双电源设计的,是否启用双电源就要看什么版本了,也有纯设计给100伏使用的单电容电源,比如早期的PS1电源就是纯100伏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联电容耐压都是至少200伏,工作时会串联两个电容让工作电压达到至少300伏,所有有两个串联电容的电源都 ...

对对对,应该跑下主整流滤波部分电路是不是适合220V工作。如果不是,就不能参照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后面两个大滤波电容是300V左右吧,反正不是400V以上,我晚上回去看看。但是改了跳线后变成两个 ...

你跑一下主整流滤波电路看适合改220V不。如果后级工作在300V(空载)下按道理不会出现烧管子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电容耐压都是至少200伏,工作时会串联两个电容让工作电压达到至少300伏,所有有两个串联电容的电源都 ...

那两个串联(没改之前是并联)的大电容是200V300UF规格的三信电容samx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跑一下主整流滤波电路看适合改220V不。如果后级工作在300V(空载)下按道理不会出现烧管子的情况 ...

其实就是电容的参数了吗?我只懂一点,我比较怀疑那个芯片S2153,他是半桥控制器,现在改了,不知道行不行。因为他控制的两个mos都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两个串联(没改之前是并联)的大电容是200V300UF规格的三信电容samxon

如果板子是你实拍的话那么电容是串联升压状态,接电后你可以测量电容两端应该有340伏左右,那么红线处切断后改一下启动电源,看一下驱动管耐压,耐压不足就要更换!

你可以参考明伟双电压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两个串联(没改之前是并联)的大电容是200V300UF规格的三信电容samxon

很明显,你这个后级只适合110V,所以不能参照那个帖子改。
你把后级的110V升到220V,当然烧东西了。
人家的是:110V时,半波整流滤波串联升压到300V;220V时,正常桥式整流滤波到300V,后级MOS耐压什么的都是300V的。
你这个,两个200V的电容是并联的,说明后级只适合110V的

网友:
这玩意还是要先搞清楚原理了再动手,否则,一阵烟雾缭绕,像神仙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你这个后级只适合110V,所以不能参照那个帖子改。
你把后级的110V升到220V,当然烧东西了。
人家 ...

哥们,那个高手的帖子也是两个并联大电容改串联的,他交流进-》整流-》两个大电容那部分电路和我的一毛一样,然后我的驱动两个MOS的芯片和他的不一样,他的16脚。当然后两个MOS也可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板子是你实拍的话那么电容是串联升压状态,接电后你可以测量电容两端应该有340伏左右,那么红线处切 ...

烧了的两个MOS的型号是12N50E,规格是12A50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