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做一个维修插座 方便维修空调用

楼主(2025-09-22):
以前自己做自己的,后来才和朋友一块去修空调,看朋友修空调时经常用钳形表测电流,有时也得测电压,电压低,定频空调也不能用。就想着这来回测太麻烦,干脆做一个带电压电流表的插排不就得了。就买了一个表装在朋友插排上,用着挺方便,用了几年,插排丢了,那就再做一个吧。
其实现在T宝也多得是成品的电压电流显示插排,不过还是习惯用自己做的,过程没拍照,直接上成品图吧。

伊莱科的电压电流表,十几块钱,正泰16A插排也是十几块钱。电压电流表占了一个五孔位,不过这一个10A五孔,一个16A三孔也足够用了。

网友A:
楼主用什么开孔的

做的很工整

网友:
看着效果不错

网友:
这个插座做的不错

网友:
开孔技术一流!

网友:
这个表头不错,TB买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开孔的

做的很工整

表头肯定有帽檐,把孔边盖住了,不是开孔正好嵌进去的

网友:
再做维修插座

网友:
浑然天成,完全看不出diy痕迹。。。。。。

网友C:
不错,从哪买的电压电流表?

网友:
感觉是三位插排,去掉了一位按了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开孔的

做的很工整

小锤,修脚刀,壁纸刀,手工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头肯定有帽檐,把孔边盖住了,不是开孔正好嵌进去的

这个表的标准用法是开圆孔,用自带螺丝固定。上一个就是开圆孔固定的,表头凸出高。这次就是开的方孔,正好把表的透明罩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从哪买的电压电流表?

用的是这个表,有方的,有圆的。

网友:
感觉应该加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头肯定有帽檐,把孔边盖住了,不是开孔正好嵌进去的

表是这个样子,透明罩比底壳小一圈,所以在插排上开个合适的方孔,漏的出来透明罩,但漏不出来底壳,表的整体高度超过了插排的厚度,所以表下面圆柱部分也切除一些,正好抵住插排底壳。

网友:
做的不错,挺漂亮的。

网友:
做的不错,表头就像是出厂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