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老车低成本修复电池负极连接器。

楼主(2025-09-22):
前天准备出门,上车一拧钥匙,起动机没反应,
第一反应就是检查电池,因为这块电池还是2019年1月更换的,
到现在已经工作了6年半了。
打开机盖,发现负极的连接器坏了。
已经裂开了,低电流状态下,开门,听歌等等没问题,启动电机需要大电流就不行了,属于虚接。

赶紧找来点焊电池用的接线器,然后用捆绑大法固定一下。
一把就着车。办完事回来再来搞定。

买一节原装线束需要150元左右,感觉不值。
想想家里还有几个铜鼻子,用10平方的线,做2条线。
这样也能带动起动机了吧。
等有空找一节铜片做个连接器,

从断裂的痕迹看,已经出现很久了。

网友:
这连接器有点奇怪啊,咋长这样的?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网友:
看来是黄铜啊

网友:
接一段干什么,两个螺丝直接不行吗

网友A:
把线的那个6mm的孔钻大到8mm,直接拧到桩头上的8mm螺丝上,这不就简单了吗?

网友:
看来是黄铜啊。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线的那个6mm的孔钻大到8mm,直接拧到桩头上的8mm螺丝上,这不就简单了吗? ...

短了一点点,还有一个竖,一个橫 不好接,强行掰又怕掰折了。

网友:
还是重新买个匹配的接头安心  也不贵

网友:
老马配老鞍。

网友:
直接买带断电功能的端子,不贵的,老车刚需

网友:
楼主有想法,动手能力强

网友B:
一般都是用开水冲烫,然后涂抹点黄油。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哟

网友:
楼主可以分析分析这连接器为什么会断,断了多久,是什么引起的,限3000字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断的,一般都是腐蚀了。

网友:
把极柱打孔上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用开水冲烫,然后涂抹点黄油。

这是高手!妥妥的实力派

网友:
找紫铜皮做一个箍套住试试,用铁皮估计也行

网友:
一个连接器150元确实贵了
自己有材料做一个更顶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