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永速风扇,转速慢加档加不快,

楼主(2025-09-22):
买这风扇一年多了,开始挺好的,用3个月出现电机有磨檫的声音后就放一边,现在有空拆开看看,
用手转动主轴没有阻力,很顺,到底啥原因呢?坛友们也有好多用这风扇,有没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很多次忍住了没有下手,主要是家里不缺这个,现在看这质量就这样了。

网友:
也买了2台,来看看短板

网友B:
我去年买一个,今年买了一个先锋一个亚都最后又买了一个永速都是直流无刷,相比之下永速做工不是最好的,但确是最实用性价比最高的,先锋是贴牌的,跟淘宝上钻石是一模一样,我买的最低配旋钮无极调速机械摇头,首先风扇直径小,其次调速非常不线性,亚都京东买的电子调速电子摇头,也是直径小,最不能让人理解的是开机就是12档,只能加档不能减档需要调到24档后才会变成1档着实难受还没有机械调速的使用方便,永速最像传统的落地扇,直径大功能也没问题价格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年买一个,今年买了一个先锋一个亚都最后又买了一个永速都是直流无刷,相比之下永速做工不是最好的,但 ...

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C:
用手按压一下那个内置磁环(永磁体),是否松动,手头有一台上下松动导致转速变慢。

相关链接:

永速直流落地扇FR35转速变慢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398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手按压一下那个内置磁环(永磁体),是否松动,手头有一台上下松动导致转速变慢。

我买的两台落地式,有一台就如楼主这样,问卖家,就和你所说的一样,给磁铁加502胶水后就好了。

网友:
拆一永速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次忍住了没有下手,主要是家里不缺这个,现在看这质量就这样了。

绝对对得起这个价格,比较追求质量的话真的别买它,其实就和普通的几十块钱的落地扇一样,不过就是永速也是几十块钱,还是直流扇

网友:
我买的两台永速风扇,
目前使用还好

网友:
永速性价比最高

网友:
好像论坛有先例,原因是永磁体脱胶导致的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电机磁铁脱落

网友:
同样俩台,全是接太阳能的,过了一个夏天表现良好

网友:
便宜是它最大的优点

网友:
永速的品控有点小问题,特别是供电电源部分(电源壳体里面有大颗焊锡或是零件掉落,摇起来哗哗响),我遇到过,换了三次才给我换到一个正常的

网友:
一样有声音 轻微的

网友:
我有一台永速的,质量还是可以的,功耗低,随便开

网友:
大概是永磁体脱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