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保养两台角磨机

楼主(2025-09-22):
客户送修两台角磨机。

第一台端盖轴承损坏更换

打磨换向器。尾部重新接线。

第二台打火。检查非原装碳刷。

定子有灼黑。测量两侧电感量一致

打磨转子换向器

更换同规格碳刷

尾部重新接线

齿轮箱上油保养

修理完成

网友:
这个算是保外维修吧?

网友A:
打火那台角磨机,定子线圈糊了,还能用吗?

网友B:
看着还不错 缺防护罩好危险

网友:
这种定子都烧黑的是因为使劲摁着切导致的吧?

网友:
都舍得压端子了,插头就换个好点的啊

网友C:
不知道定子线包发黑的还能不能用

网友D:
定子线圈有烧糊的痕迹了

网友:
线圈有点黑

网友E:
请问,角磨机使用10分钟左右,发热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还不错 缺防护罩好危险

工地上很多老师傅都不喜欢用防护罩,怎么说都不听。
有一说一,带防护罩确实干活不方便,但是不带防护罩一旦炸片就可能出大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火那台角磨机,定子线圈糊了,还能用吗?

同问?

网友:
没再玩过了,从蹭了下大拇指根部后剪线吃灰

网友:
被誉为最危险的电动工具,买了一个,到现在一次都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定子线包发黑的还能不能用

测电感没事,正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子线圈有烧糊的痕迹了

测电感没事

网友:
家里丙台角磨机,120V有线的固定到架子上当切割机,充电手持的平时用用。觉得也很危险,用时都戴防护眼镜。机上的防护罩肯定也是要有的,但用时每次都胆战心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角磨机使用10分钟左右,发热是什么原因?

碳刷火花大的话匝间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