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牛电动车仪表盘不亮修复。光控制没反应 喇叭能用,能启动骑行。

楼主(2025-09-22):
小牛V35中控,MQI2 仪表液晶不亮,左侧灯光控制没反应 喇叭能用,大灯的日行灯正常亮。右边启动等功能键能用,也能正常骑行。以为中控损坏。售后也是直接换个屏幕。绝大部分是因为仪表盘的3.3V组损坏。直接修复即可
拆开发现3.3V供电为0,在此犯了个致命错误,折腾了两个小时,万用表打二极管档测试二极管两端电源短路.   摸到贴片电解感觉发热,拆了下来。发现还是短路,用热风枪吹下TVS二极管。开始有电压屏幕亮了电流不够闪动。。。。。此时开始折腾过程,直接用二极管档测试电源通道是通的。开始怀疑DC-DC.查电路图,把贴片电容电阻全部吹下测试。发现都正常,折腾完又把贴片电阻焊回去。来来回回折腾,最后换回欧姆档,一测0.5欧限流电阻阻值已成500多欧。找不到0.5的,直接装个50欧的恢复正常。TVS二极管没有这玩意没装。总结16V TVS二级管保护电路短路。导致限流0.5电阻变坏。这个应该是小牛仪表盘通病,网上不少黑屏不亮,电车能走的现象。

网友:
高手,可以去小牛公司上班了。

网友:
换新的还把旧的给你了

网友:
又可以飞起了

网友:
同是牛油,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小牛通病不少

网友A:
没保护了,以后自己炸机了

网友:
直接用二极管档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保护了,以后自己炸机了

此处12V来自DC转换器。问题不大。 淘宝2块20个TVS二级管。担心的话装一个上去就行了。

网友:
经验啊,这小牛要改进了

网友:
通病么,看来小牛的技术不怎样阿

网友:
这都能修好

网友:
我的普通电动车的仪表也是二极管损坏,直接换了个大号的,用到现在。

网友:
限流保护电阻不是一开始就应该测试的吗?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小牛和九号,谁更好。

网友:
既然是通病,就是设计有问题